快充充电头+多节锂电池快充充电芯片+电池组充电相关问题

楼主:
用最大120W的支持快充协议的充电头,连接电池充电管理芯片IP2366,IP2366最大支持140W充放电,IP2366连接给三串18650充电,电池充满满电12.6V,过放截止电压是9.6V,容量是3000mAh,总功率是32.13Wh,是支持1C充电的高倍率电池。

问题:充电头、电池充电芯片IP2366如何给到电池最合适的充电功率?匹配到最合适的电池端充电功率、充电电流、充电电压是怎么判断的?匹配的过程是怎样的?谁来讲解一下具体的工作原理?这种情况充电头能给到电池最大的充电功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谢谢

4_IP2366 datasheet_cn_v1.13.pdf

网友A(2024-05-26):
IP2366 集 成 有 AFC/FCP/PD2.0/PD3.0/PD3.1 输 入 快 充 协 议 ,可以通过Type-C口上的DPC/DMC/CC1/CC2 来向快充充电器申请快充电压,会自动调节充电电流大小,来适应不同负载能力的充电器。
当用没有快充的充电器或直流电源供电充电时,IP2366 会根据输入电压来设置充电电流:输入电压 恒流充电时的最大输入电流4.5<VBUS≤6.5V 3A
6.5<VBUS≤9.5V 2A
9.5<VBUS≤13.5V 1.5A
13.5<VBUS≤16.5V 5A
16.5<VBUS≤24V 5A
24<VBUS≤29V 5A
注:实际充电功率大于设置的最大输入功率限制时,也会降低充电电流;
IP2366 支持华为 FCP、SCP 和三星 AFC 快充输入协议,当用支持华为FCP、SCP 和三星AFC的充电器输入充电时,IP2366 会申请最高的输入电压,恒流充电电流按上面的输入电压档位来设置;IP2366 支持 PD2.0/PD3.0/PD3.1 输入协议,当用 PD 快充适配器充电时,IP2366 会读取适配器发过来的 PD 信息包,然后根据收到的 PD 信息包来申请充电电压和设置充电电流;当收到的PD包功率小于设置的充电需求的功率时,会主动降低充电电流,使输入端的最大功率小于等于适配器给出的PD广播功率;

网友A:
简而言之,电池的管理系统(BMS)通过协议芯片来实现电池和充电适配器的匹配。

网友B:
浏览了一下手册。
建议楼主再多读几遍。
注意一下:27、29、30脚的使用说明。
至于原理,由于手册中没有详细的原理图。只能凭多年的设计经验猜测。
以外部电阻(手册上有三种类别)与内部电阻串联对内部标准电压进行分压得到一个设置电压值(也有三种类别),此值与实际反馈的信号(需要控制的输出量)进行比对,达成控制输出的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P2366 集 成 有 AFC/FCP/PD2.0/PD3.0/PD3.1 输 入 快 充 协 议 ,可以通过Type-C口上的DPC/DMC/CC1/CC2 来 ...

你好  你是把规格书的内容都复制过来了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而言之,电池的管理系统(BMS)通过协议芯片来实现电池和充电适配器的匹配。

关键是很多产品只个充电芯片 并没有BMS所谓的电池管理系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浏览了一下手册。
建议楼主再多读几遍。
注意一下:27、29、30脚的使用说明。

你好 班长  你画个草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