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懂辉芒微编程的朋友,辉芒微8位单片机 如何定义idata 类型

楼主(2024-05-26):
请问懂辉芒微编程的朋友,辉芒微8位单片机 如何定义idata 类型,我按照8051的定义出错了,请告诉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在idata后面加个,

网友A:
uchar  idata,  mm;   这样写

网友B:
这不是51核的,是risc核,没有idata的说法。直接uchar就好

网友C:
无论任何品牌,只要是C51内核的单片机,才可以使用Keil编译。
idata 是一种数据存储结构,具体见Keil帮助文档。

网友D:
1、先理解51中idata的意义。
2、再查查不同的CPU中有无idata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