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压输出的同时限制最大电流输出问题

楼主:
当调节电位器时单片机使用占空比控制0-24V电压输出变化,如电流也用占空比限制最大输出却影响电压值不准确变化很大,不知是思路不对还是在硬件上设计不足?请大佬们帮看看,谢谢!

网友A(2024-05-26):
最好使用两个单电源运算放大器,一个运算放大器接成电压跟随器,用于采用电阻的输入输出电压隔离,另一个接成电压比较器,基准电压采用TL431芯片。程序采用PID控制算法。

网友B:
用软件实现可以恒流恒压,但是你这个电路只有电流采集没有电压采集,如何恒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实现可以恒流恒压,但是你这个电路只有电流采集没有电压采集,如何恒压

谢谢!我的想法一样

网友D:
输出电压、电流与负载是相关联的。单一时刻只能有一个量受控。
例如:10欧的负载,当你控制电流为1A时,电压只能是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使用两个单电源运算放大器,一个运算放大器接成电压跟随器,用于采用电阻的输入输出电压隔离,另一个接 ...

使用硬件处理,板子的面积很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