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仿真没有数据,电路都对,如何解决?

楼主(2024-05-27):
答:第一先查找是不是晶振设置的不是8M,因为要设置系统频率。

第二是检查代码,在你的程序代码中加入一个时钟初始化(仿真与实物操作的区别)不懂如何添加直接放在main() 主函数里面。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此语句要添加在main的第一句。

网友A:
必须保证目标板与PC之间有一个畅通的通讯路径。

网友B:
不要太相信keil仿真,我用的软硬件结合仿真,实际串口数据发过来了,但是仿真里面数据接收不完整,最多只接收到2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