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电路输出杂波

楼主(2024-05-27):
3.7V升压,带载输出5V,1A,5V上有如图片杂波,是PCB布线问题吗,空载就不会有杂波

网友A:
输出电容 加大一点

网友B:
不是。
开关信号是阶跃性质。其它频谱很广,会有杂波,杂波随着能量增大。

网友C:
个人认为,开关电路本身就会有谐波,所以正常使用,输入和输出都得并一个0.1uF的电容进行滤波,你加上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D:
电容尽量靠近IC,电容上并一颗104,同样尽量靠近IC试试。。。

网友E:
这个是共模干扰

网友F:
这个是正常的,开关电源的通病,所以通常要求DCDC不要直接供电单片机

网友G:
正常现象,开关电源基本都这样,常规的是并一颗小电容,一般是104的,通常单片机足够了,要求不是很高,要求高加滤波电路,像模拟电路就比较敏感,一般要额外处理,DAC也是,主要看用途,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H:
DCDC的布局很关键,Cin,Cout,L,D尽量靠近IC,Cin和Cout容量尽量大点,并选用低ESR的电容,如钽电容。地线要强壮点,尽量有大面积的私地(本电路中的GND),并通过一个磁珠接到总地(板上的GND)。

另外有个方法,你参考一下:
在L的电感两端,并一个阻容串,10k-4.7K+102-101,在R1两端并一个102-104。
说不出什么原理,反正我UV双段的接收机,经过这样处理,某些频点的干扰就好多了,灵敏度也上来了。可能是DCDC电路的谐波太丰富了吧。
只是参考,不保证一定能好,因为我用的电路是降压型的DCDC,而你这个是升压型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I:
增加一只104和103瓷片电容以增加高频滤波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 加大一点

对于高频电源电路,增加输出电容并不一定会改善输出高频干扰,因为电容容量的增加势必导致等效电感的增加,所以,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高频电源电路中往往采用多只电容并联来增大电容容量。并且同时并联一些小容量瓷片电容来消除高频干扰。小容量电容的等效电感相对大容量电容要小的多。所以,一些电源电路中可以同时见到104,103容量的电容与较大容量的电容并联各司其职。

网友J:
正常,你加一级LC滤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