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怎么工作的吗 我实在是没研究明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5-27):
时钟:负责运行的节拍;
程序存储器:负责存放运行的程序;
内存:负责存放临时数据;
接口:负责与外界交流信息;
定时器:负责时钟处理;
复位:负责程序的开始运行;
现在的单片机是将上述集成于一个芯片上了,所以最小系统就是一片MCU芯片+电源。

网友B:
现在单片机,有供电就能跑了。其他的都是可有可无的。

网友C:
供电就能工作,但是标准电路是要求有晶振的,不然官方的代码跑不了,没晶振要修改启动代码

网友D:
BOOT0与BOOT1设置启动方式,两个同时接地,启动模式从主闪存启动;
右侧3.3V电源接三个电容进行滤波输入;
左侧接VDD的一个按键电路,断电再上电实现复位。
你是不是没看到晶振感觉到奇怪?如果是这样你应该看一下MCU的用户手册,STM32单片机是内部自带RC振荡器的,对于一些要求时序精度不太高的场合,可以不需要接晶振

网友E:
就光秃秃的一个核心板,连一个led都没有,能有什么功能原理?
充其量就是通个电,没烧入代码,连电流都看不出有多大变化。
好比一块空地,基础刚建好,能说房子有多漂亮吗?
还有你这个按键这样接,真的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光秃秃的一个核心板,连一个led都没有,能有什么功能原理?
充其量就是通个电,没烧入代码,连电流都看 ...

哈哈,这个按钮是新式解法,按下后后启动电源短路保护,切断供电,松开后电源恢复,单片机上电复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光秃秃的一个核心板,连一个led都没有,能有什么功能原理?
充其量就是通个电,没烧入代码,连电流都看 ...

电容和按键并联,是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啊,正常的不用质疑

网友G:
BOOT是启动设置,三电窝并联是电源滤波退耦,电容和开关并联是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都正常啊

网友H: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容和按键并联,是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啊,正常的不用质疑

难道网络卡了?
我这边看到的明明是按键连接3V3和GND,按下按键电源3V3就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容和按键并联,是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啊,正常的不用质疑

再说了,复位脚是7脚NRST,不是电源脚啊,
即便你按下键后电源不坏也会重启,也算另类复位吧,但代价有点大。

网友I:
这复位电路有的东西啊,是觉得电源命太长了吗

网友J:
这个最小STM32的C8T6的电路板是自己画的吗? 复位电路按键将3.3V电源对地直接短路了, 需要串一个10K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个最小STM32的C8T6的电路板是自己画的吗? 复位电路按键将3.3V电源对地直接短路了, 需要串一个10K电阻.

串多少个10K都没用,你认真看一下,按键接的是复位脚吗?

网友K:
没有晶振,跑不了,还有这个按键,接在IO口,不要并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时钟:负责运行的节拍;
程序存储器:负责存放运行的程序;
内存:负责存放临时数据;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