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ADS/AD等PCB相关的教程

楼主(2024-05-27):
rt。前段时间弄自己的东西的时候给大伙看笑话了(
弄还是弄出来了的   一个带字库的一个不带字库的。尽管不清楚为什么会花屏。但我深刻的知道自己弄pcb的技术有多拉。所以求一下比较好入手的PCB相关教程。以及手里有这一本书

网友A:
下载一个pads9.5, 这个黑坛里面有专门的pads/powerPCB专栏, 里面可以找到很多教程的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这本书是一个软件使用工具书,它是教你怎么用这个软件的,它是教你这个按键是放线的,这个按键是放过孔的......
而不是教你怎么画板的,两个焊盘之间是走直线还是走135度角的,线要多粗?这是pcb布线规则和技巧方面的,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C:
PcbLayout是一项技术活,更是一门艺术活。
刚开始能布通,能工作就不错了,循序渐进地会要求好生产、好检修、性能稳定、指标能过、布局美观。。。

网友D:
自己DIY  就用立创EDA吧  bilibili上有很多教程, 简单易上手,大部分库都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