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 为什么灯带用恒压,射灯筒灯用恒流

楼主(2024-05-27):
关于LED灯, 为什么灯带用恒压,射灯筒灯用恒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A:
不正确,灯带也分恒流LED灯带和恒压LED灯带:

恒流LED灯带,采用的是线性IC恒流,IC的工作电压为12-24V,只要其工作电压不低于额定的电压,每个灯珠的电流蒋保持一致,因此成为恒流LED灯带。

低压恒流LED灯带,可实现超长连接,长达20-50米,给灯带单端进行供电,是无压降的,灯带首尾亮度是一致的。

恒流灯带 ,比较常用的有常规色温2700k-6500k,还可做CCT可调色温灯带,RGB和RGBW彩色恒流灯带。色温齐全,品类丰富,解决了低压灯带长度的限制问题。

恒压LED灯带,也就是说灯带的电压是恒定的,电压一般为DC12V/24V,灯带常规长度是5米,单端供电,灯带首尾亮度一致,超过该长度,灯带会存在明显的压降,导致灯带亮度不统一。

当前比较常用的是恒压灯带,有常规的LED灯带,硅胶霓虹灯带,柔性洗墙灯,防水灯带,RGB灯带,模块化线性灯等线性照明产品,采用低压恒压的方式,覆盖较广的使用场景。

此外低压灯带,也是安全电压,人体接触是无安全隐患的,相对于高压灯带,低压灯带光衰小,其使用寿命更长。

网友B:
所谓恒压就是串个电阻稳定电流,属于廉价方案
缺点:
电光效率低一些,电阻发热

优点:
单组灯珠功率较小,分布面积大,散热好克服电阻热量,降低成本,闪烁控制器多为COB芯片廉价三极管开关控制,相对恒流芯片成本低。内部灯组并联,部分灯珠损坏只坏一组,不会整体失效,另外相对简单结构只要设计合理,可以具有很好的寿命,一些设计得当电容限流的廉价LED灯泡寿命却可以很长。

筒灯旨在照明,集中散热,需要高光效低发热高可靠性长寿命,故使用相功能完善的专用驱动电源,

网友C: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LED灯,都必须用适合的电流点亮它。
由于LED是半导体、具二极管特性,受温度影响大,不适合用恒压驱动。
有些表面上看是恒压,其实是恒压+电阻,结果还是近似恒流。

网友D:
因为灯带功率小不发热,二极管的特性就是发热以后结电压变小,如果只用电阻限流,它发热以后电流就会变大,这样就是恶性循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谓恒压就是串个电阻稳定电流,属于廉价方案
缺点:
电光效率低一些,电阻发热

灯带做恒流,不利于裁剪吧

网友F:
说的都是些啥
恒流需要恒流电路配合,只适合灯珠集中的设备,或者说灯珠集中反向早就了恒流,集中后也可以统一设计散热。可以在灯珠安全的前提下释放出最大的性能。

灯带使用要满足可裁剪性,如果一个灯带只能以1m为单位裁剪,那这个灯带就没人买了,理论上说灯带可裁剪性越高适用性越广。灯带的照明的需求性很低,大部分是氛围和光影,就不需要做的太亮,而且增加防水套之后散热条件大大降低。除非恒流电路可以小体积且小成本,或者说有高亮需求的灯带(话说你高亮买个灯条多好呢),恒流灯带不会受市场欢迎。

网友G:
灯带功率小,串联电阻限流即可,用于装饰,好看。电压驱动即可。
照明灯功率大,所以要讲究效率,用恒流驱动。

网友H:
看了前面几位的回复,并不全对
1,恒压是个伪概念,5V供电就是5V供电,12V就是12V,没有什么所谓的恒压,10米长的灯带,大电流的情况下,尾部的电压能从12V输入下降到10V
2,灯带并不是不用恒流,甚至也可以说灯带恒流方案比"恒压方案"多,带流水的一般是以类似于WS2812B芯片驱动的,这就是恒流LED驱动,我没有办法统一市面上那种灯带份额大,所以,也就不能太肯定是不是恒流的多
3,恒流跟效率之间没有等号,线性恒流跟串联电阻没区别的,只有DC-DC恒流才有高效率
4,恒流跟体积没有关系,同样的LED电流,比如1A:
在元件数量上,DC-DC恒流会多出电感,电容,驱动芯片等五个元件左右,看起来PCB空间是要占用大了,但驱动电路几乎不发热的
如果用串联电阻限流,大概要用1欧左右的电阻,只能通过加大PCB的面积来进行散热,这个时候的PCB是要比DC-DC恒流驱动大的
这是我多年LED手电总结出来的
但如果LED电流是100mA,这个时候,DC-DC恒流的面积就要比只用一个电阻的电路大很多了,因为100mA不需要太大的散热空间
所以,总的来说,恒流跟体积没什么绝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