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怎么导入元件库啊,我这里不是导入的那个符号,只有“place”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5-28):
你在底下的元件里,随便找一个元件,右键,然后选择“Add or Remove Libraries.”,出来一个对话框,选右下角左边第一个安装,选择你需要的元件库文件就好了

网友A:
1.点击右侧components
2.右键,然后选择“Add or Remove Libraries.”
3.点击从文件安装 4.选择库文件

网友B:
在你图中的那个元件面板任意点击一个元件,然后右键,你会发现菜单上有一个“Add or Remove Libraries”的选项,点击进去就是对库的操作面板,点击下方中间的INSTALL选择“Install from file.”,进入文件选择你需要添加的库,确定添加即可

网友C:
有集成库就能一键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