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调频信号发生器设计

楼主(2024-05-27):
要求:通过对电位器W1滑动端输出0~5V的电压进行A/D采样,利用采样值控制89C51的P1.0输出方波信号的频率。
控制功能:当输入的模拟电压为5V时,输出方波的频率为39.0625Hz;当输入的模拟电压为0时,输出的方波频率为10kHz。输出方波周期与输入模拟电压的关系为T=(1+电压采样值)*100μS。A/D的时钟信号由8MHz的晶振经过74HC4040十六分频后供给。
使用的主要元器件:89C51、11.0592MHz晶振、74LS373、74LS138、ADC0809、8MHz晶振、74HC04、74HC4040、10k电位器W1等。
结果验证:运行程序,旋动W1,用示波器查看波形是否为方波,用频率计测量输出的方波频率是否符合题意要求。

网友A:
是来布置作业的。

网友B:
主要是51单片机外接ADC和数字电路扩展的应用

网友C:
题目不都有换算关系了,MCU读取ADC,值运算一下送给定时器,定时器产生方波。

网友D:
很简单啊,使用Timer2 16位自动重装自动输出波形。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案是NE555做一个压控振荡器(VCO),通过单片机输出电压控制NE555的输出频率。

网友F:
    - 电位器W1的一端接+5V,另一端接地,中间滑动端接ADC0809的输入端。
    - 8MHz晶振接到74HC4040进行十六分频,得到500kHz时钟信号,供给ADC0809的时钟输入端。
    - ADC0809的数字输出端接到74LS373锁存器,锁存器输出接到89C51的P0端口。
    - 使用74LS138对ADC0809进行片选和通道选择。

网友E:
附件为单片机频率发生器参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