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组空间浪费的问题

楼主(2024-05-28):
我现在的modbus协议是这样实现的,串口发送数据01 04 10 10 00 02 74 CE,他的起始地址为0x1010,而我的代码获取起始地址为
ModBus_info.startRegAddr = (u16)ModBus_info.Modbus_Rx_Buff[2] << 8 | ModBus_info.Modbus_Rx_Buff[3];
获取到起始地址后会根据这个地址去自定义的数组的对应地址取数据,下面是实现的代码
for (u8 i = 0; i < ModBus_info.RegNum * 2; i++)
{
        ModBus_info.ModBus_Tx_Buff[3 + i * 2] = (Modbus_IO[ModBus_info.startRegAddr + i] / 256); // 先发送高字节--在发送低字节
        ModBus_info.ModBus_Tx_Buff[4 + i * 2] = (Modbus_IO[ModBus_info.startRegAddr + i] % 256); //
}
但是在起始地址0x1010前面的内容是没有用的,并且可能还没有数据,所以会造成浪费,他数组的数据就从起始地址0x1010到地址0x1025,现在就是不想设很大的数组,
怎么设置一个数组或者一个指针来实现

网友A:
ModBus_info.startRegAddr = (u16)ModBus_info.Modbus_Rx_Buff[2] << 8 | ModBus_info.Modbus_Rx_Buff[3];

这行后面ModBus_info.startRegAddr这个值减去0x1010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_info.startRegAddr = (u16)ModBus_info.Modbus_Rx_Buff[2]

解决了 谢谢

网友B:
为啥要用绝对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