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运行一段时间死机,白屏闪烁敬请指教

楼主(2024-05-28):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用的是裸屏,我遇到过屏幕焊接问题

网友B:
硬件、软件资料都没有,讨论什么

网友C:
最好是贴一下你的代码出来看看,不然不太好分析。

网友D:
无图、无代码,仅凭一句话描述无法分析!

网友E:
在怀疑的地方加打印日志,定时器中断添加led翻转,然后看看可能卡在哪里。看看是否有内存相关的使用

楼主:
是触摸液晶屏造成的运行一段时间死机,白屏闪烁。换个新屏正常,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