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2B的SOT-23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4-05-29):
请问大家谁知道印字C2B的SOT-23是什么器件?测量好像是NPN的三极管
谢谢

网友A:
NYC0102BLT1G 可控硅

网友B:
SOT-23,是封装号。不是器件型号。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已经确认不是可控硅,虽然印字是一样的

网友C:
安森美生产的单向可控硅

楼主:
已经买了NYC0102BLT1G,不能用,用万用表测量应该是个NPN的三极管,或者2个二极管
哪位高手知道的话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B:
没有型号,谁知道是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