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电位器M62429的用法

楼主(2024-05-29):
请教大家,有没有人用过M62429这款数字电位器呢?昨天试着用面包板搭了一个简易电路,结果输出电压不太正常。电路很简单,外围就是两个2.2UF的电容。把资料下载下来看了,有些细节不是很明白,所以求助高手们,谢谢了。

       资料如图,要求VCC是5V,同时要求DATA和CLOCK的高电平是0.8-1VCC,是否意味着它不能直接用STM32的单片机来驱动呢?
  因为STM32的高电平是3.3V。
       图4 里In1和In2两个输入引脚,都要接2.2UF电容,但具体用哪种资料里没有提及,用直插电解电容可以吗?
       图5里要求 Vin的典型最大值是1.7Vrms, 我用的是直流电,是否意味着Vin的最大值是1.7*1.414=2.4V呢?

网友A:
以前玩过这个芯片,数据手册上的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B:
1、附件提供中文M62429使用手册;2、可以直接使用3.3V电源;3、脚1和脚8接2.2uF的隔直电容,贴片和插件均可。
为防止后级攻放对本电路的影响,在制作PCB时应之一以下几点:
1)芯片的电源管脚(脚6)和地管脚(脚3)之间要分别接一个1000uF或470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0.1uF的瓷片电容,同时在PCB布局时,这两个电容应尽量靠近芯片。
2)M62429芯片使用的电源、单片机使用的电源、后级功放的电源区分开并接到各自独立的电源上。
3)M62429芯片使用的电源线到M62429芯片电源管脚连接一个磁珠来隔离后级功放引起的电源噪声。

网友B:
中文M62429使用手册

网友C:
把原理图发出来,看看楼主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D:
偷懒的做法:让5V向3.3V靠靠。
将4V电源加在M62429上,降压可用D或LED。手册上是4.5V,可以用4V试试。
M62429的OUT在用R或D降降,再送入3.3V系统中。
M62429的IN,加个20K上拉于4V上,再送入3.3V系统中。由于20K的存在,4V不会对3.3V系统产生致命损伤。
电容可以在2.2UF附近随意取,种类不是关键的,基本上可以随意。
VIN,你用的是直流电,只要不高于VCC都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附件提供中文M62429使用手册;2、可以直接使用3.3V电源;3、脚1和脚8接2.2uF的隔直电容,贴片和插件均可 ...

谢谢,如果VCC可以直接3.3,那么STM32提供的3.3V高电平就满足了。但还是有点困惑,手册明确规定了VCC应该是4.5V-5.5V,为什么3.3也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理图发出来,看看楼主是怎么接线的?

这个芯片基本没什么外围器件,所以图4就算原理图了。

网友E:
这款芯片的电压稍高,可以换PT2257试试,3~5V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偷懒的做法:让5V向3.3V靠靠。
将4V电源加在M62429上,降压可用D或LED。手册上是4.5V,可以用4V试试。
M6 ...

谢谢,其实OUT倒是好办,就用电阻分压再进ADC。比较头疼的是DATA和CLOCK,按照手册推算,至少需要4V的高电平,对STM32不太友好,用51就很合适了。降低VCC是个办法,有空试试。

网友F:
这个是中文的 无锡中微爱芯电

网友F:
这个是个音量控制电位器  可能不适用于直流;用过这个62429当作收音机的音量调节,锂电池供电,电压低到3.5V仍然正常工作。

楼主:
M62429P.PDF (39.86 KB, 下载次数: 0) 只有英文版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VCC可以直接3.3,那么STM32提供的3.3V高电平就满足了。但还是有点困惑,手册明确规定了VCC应该 ...

附件没有传上来,无锡中微爱芯生产芯片的工作电压是3~5.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基本没什么外围器件,所以图4就算原理图了。

M62429的工作电压3.3V和单片机的工作电压需要隔离.

网友G:
严格来说,这个应该叫"音量大小控制器",它调节的是输入和输出的增益衰减而不是调节电阻
你要调节电位的,是要那种类似X9C102这种,内置场效应管调节电阻的数字电位器

网友H(2025-01-14):
我这遇到一个问题这个芯片的时钟和数据端都到了STM32,我用示波器万用表都测不到信号,在输入端能监听到信号,输出端就是没有,目前音箱是没有声音,我可否把输入输出短接,测试功放电路是不是正常从而判断是前级板以及功放板的问题,谢谢

网友H:
我有一套惠威m200 MK 3+的音箱,用的就是62429芯片,然后开机的时候再输入端都能测到声音,但是在输出端测的时候,只有高电平,没有声音的输出,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输出的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然后就是说他的数据端和时钟端我都测不到信号,也没有电压,嗯,这两端都到了单片机,求指点

网友I:
M62429可用3.3V供电,这样就与STM32的IO品电平匹配了。
这个方法用了好多方案,没有一例反馈有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套惠威m200 MK 3+的音箱,用的就是62429芯片,然后开机的时候再输入端都能测到声音,但是在输出端测 ...

你测不到,或能是因为信号已过了。因为62429不需要时时刷新数据的

网友J:
用过非常多(我实际用的是FM62429),这是音量IC,按手册的时序访问即可。

网友K:
62429就是个数控音量芯片,能不能用和是否正常使用和楼主的写的代码息息相关,可我看不到

楼主的任何代码,代码哪里来,有没有正确驱动62429工作,音量变化数据表有没有做,驱动的

单片机是哪个,这些都一无所知是无法驾驭62429

网友L:
这个是个好东西,但没有接触这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