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X51TINY串口发送接收不正常

楼主(2024-05-29):
把接收到的数+头+尾发出去。收到数据就死机,代码如下:
void job0 (void) _task_ 0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n_standard(0xff);        //设置为准双向口
        LED1=0;
        LED2=1;
  LED3=1;
        LED4=1;
        LED5=1;
  LED6=1;
        LED7=1;
  LED8=1;

        UART4_config(4);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4做波特率.

        EA = 1;
        youshuju=0;

        os_create_task (1);
        os_create_task (2);
        os_create_task (3);
        os_create_task (4);
        os_create_task (5);
        os_create_task (6);
        os_create_task (7);
  os_delete_task (0);
        while(1)
        {

                                 os_wait(K_IVL,2,0);
                         LED1=!LED1;

        }
}

void job1 (void) _task_ 1
{

        //1602显示

        while(1)
        {

                                 LED2=!LED2;

                        delay_ms(1);

                                if(youshuju==1)//收到数据标志
        {

                send_UART4(0XFF);//加头发送
                send_UART4(RX4_Buffer[0]);

                send_UART4(RX4_Buffer[1]);

                send_UART4(RX4_Buffer[2]);

                send_UART4(RX4_Buffer[3]);
                send_UART4(0XEE);//加尾发送
                youshuju=0;
                RX4_write = 0;
                B_TX4_Busy = 0;                //标志发送忙
        }

                }

}
void job2 (void) _task_ 2
{

        while(1)
        {
                os_wait(K_IVL,2,0);

                         LED3=!LED3;

                 }

}

void send_UART4(u8 dat)
{
        u8 temp = 0;
  B_TX4_Busy = 1;                //标志发送忙
        S4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 (!TI4)
                ; //不忙后发送数据
        CLR_TI4();
        B_TX4_Busy = 0;                //标志发送忙
}

/********************* UART4中断函数************************/
void UART4_int (void) interrupt UART4_VECTOR
{
        if(RI4)
        {
                CLR_RI4();
                RX4_Buffer[RX4_write] = S4BUF;
                if(++RX4_write >= RX4_Length)
                        youshuju=1;
                else
                {
                        youshuju=0;
                }
                        //RX4_write = 0;
        }

        if(TI4)
        {
                CLR_TI4();
                B_TX4_Busy = 0;
        }

}

网友A:
在串行通讯中,串出一个字节通常需要几个ms。而程序送出一个字节在us级,相差在千倍的速度。
当你的程序发完一个字节后,下一个字节是无法立即发出的,要等几个ms,你做到了吗?
想想,当你等不到TI标记时,是如何处理的呢?
死等,则CPU在此时间内其它活就不干了,如同死机一样。
跳过,则漏发下个字节。
不等,则当下发出的字节冲毁正在串行而未串行完成的在发字节。

正确地做法时,将需要发送的所有数据送入一个缓冲区中。如此就不需要考虑发送时序速度了,依序存放就行了。
发送程序:每次TI中断后,从缓冲区中取出一个字节串出去。
当然需要你思考:如何开始、结束发送!以及缓冲区的设置。就不在此细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串行通讯中,串出一个字节通常需要几个ms。而程序送出一个字节在us级,相差在千倍的速度。
当你的程序发 ...

谢谢,应改是串口设置问题,换为串口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