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控制LED 0.5s亮灭,按键按下这个led常亮,怎么实现

楼主(2024-05-29):
定时器控制LED 0.5s亮灭,按键按下这个led常亮,怎么实现,谢谢各位~

网友A:
建一个标志位,判断标志位0时---LED0.5S亮灭,按键按下标志位取反置1---LED常亮

网友B:
if(Key == 0)//按键按下
{
        LED = 0;//亮灯
}else{
        if(Flag500ms == 1)//500ms标志位
        {
                Flag500ms = 0;
                LED = !LED;//输出取反
        }
}

网友C:
1、做个0.5S翻转的标记B05,方法用定时器,每0.5S让:B05 = !B05。
2、做个按键翻转的标记KONOFF,每次按键按下:KONOFF = !KONOFF。
3、系统上电,以及每当1、2、有动作时,让:LED = KONOFF + ! KONOFF * B05。
这样:当按键按一下时,LED常亮;再按一下时,LED闪烁。
注:“!” 是取反的意思。
如果要按照你的意思,按下常亮,估计你也会做了。

网友D:
首先设置一个标志位为1,当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只要按下标志位为0停止计时并关闭LED

网友D:
还需要停止计时

网友E:
定时器{
if(key)led = 0;else led = !led;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设置一个标志位为1,当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只要按下标志位为0停止计时并关闭LED

可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