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大,Keil C51中,语句标号最多定义到几位?

楼主(2024-05-30):
如题:就是程序中,语句标号,比如   Loop:MOV A,#00;中的Loop,最多可以定义到几位?一个程序,总是乱跑,我有些怀疑语句是不是定义的过长,不识别了?但是按说这样编译就应该出错,请各位老大说明下,谢谢。

楼主:
我有些语句的标号到了15位,是否可以?

网友A:
取决于编译平台的许可,这里要看Keil C51的说明。
我也不知,但有此经验:
最早的平台是8个字节,现在不会低于16位。超过的部分尾部无效。
早先不允许中文,现在可以了。但可能不是所有的平台都一样。
不管如何,只能两种限制:
1、字符数
2、字符的形式(如禁用的关键字、内部字、非ASCII符、控制符)
避免麻烦的方案:前8(或16)个字符有作区分。不用2、()中的字符形式。

程序乱跑,多半不是标号的问题。因为符号重叠时,会报警。

网友B:
不管3位、5 位还是35位,编译后就是一个地址。
所以你放心大胆地用吧。

网友C:
标号用于跳转,跳来跳去就会乱的。所以不要乱跳。话说为啥还要研究汇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编译平台的许可,这里要看Keil C51的说明。
我也不知,但有此经验:
最早的平台是8个字节,现在不 ...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对,问题已经找到,不在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3位、5 位还是35位,编译后就是一个地址。
所以你放心大胆地用吧。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号用于跳转,跳来跳去就会乱的。所以不要乱跳。话说为啥还要研究汇编啊。

以前的一个程序,用了多少年了,还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