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表遇到flash问题

楼主:
起初是在import  原理图产生的网表  到PCB的brd文件时所遇到如图所示的问题,但是我检查过路径以及pad和dra和psm文件都是存在的。
然后曾经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关闭anti_pad然后保存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这次发现pad文件本身就有问题:

DEFAULT INTERNAL是我关闭anti_pad产生的问题(貌似关闭FLASH可解决),下面的NCDRILL是我不做任何改动仅打开pad文件然后保存就会出现的问题,在网上没有找到实际解决办法,故来此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们此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网友A(2024-05-30):
目前解决了,就是说要对单个器件的封装create symbol,然后再export libraries然后导入网表就没问题了

网友A:
目前已经解决,就是说要把那个器件create symbols→export libraries最后再导入原理图网表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