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传入参考求助

楼主(2024-05-30):
请教大家:

传入send_tpco两个参数,字符串和数字。这个代码该如何改写一下,谢谢大家指点。

void main(){
                set1=2;
                char str[]="time\n";
                send_tpco(str,set1);

}

void send_tpco(char *tpco,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num[18];
                memset(num, 0, sizeof(char)*18);
                sprintf(num, ^tpco%d\n",value);        这个地方该如何改写。
                SendString(num);
                delay_ms(255);
        }

网友A:
sprintf(num, "%s%d\n",tpco,value);

楼主:
我想改写成指针的方式

char t_str[]=''testing';
void main(){
set1=2;
send_tpco(t_str,set1);
}

void send_tpco(char tpco[],int value)
        {
                unsigned char num[18];
                memset(num, 0, sizeof(char)*18);
                sprintf(num, "%s%d\n",tpco,value);
                SendString(num);
                delay_ms(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