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18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5-30):
在ad18绘制pcb的时候如果忘了选择覆铜的网络,然后你在改回来如图:

它就不会像ad09那样提示你是否重置该多边形。按理说09版本都有的功能到18版本不会给他删了吧

网友A:
移动可以自动铺铜,在设置里面,你要自己设置一下

网友B:
应该不会

网友C:
改完后需要自己重新铺铜,或者设置成更改后自动铺铜但容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