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RX8010SJ时钟

楼主(2024-05-30):
常见51单片机时钟用的是DS1302,也有很多视频教程。工作中碰见用到RX8010SJ时钟,查阅相关资料,结合网上案例,总结出以下下代码。

RX8010SJ.c
#include "RX8010.h"
#include "I2C.h"
#include "DELAY.H"

Calendar_OBJ calendar;

//unsigned char BCD2HEX(unsigned char val)
//{
//    unsigned char i;
//    i= val&0x0f;
//    val >>= 4;
//    val &= 0x0f;
//    val *= 10;
//    i += val;
//    return i;
//}

unsigned short B_BCD(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时钟芯片初始化************/
void RX8010_Init(void)
{
//   I2C_Init();
        RX8010_Write_Bytes(0x1D,0);
        Delay_ms(2);
        RX8010_Write_Bytes(0x1E,0);
        Delay_ms(2);
        RX8010_Write_Bytes(0x1F,0);
        Delay_ms(2);
}

/**************向RAM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slv_addr  器件地址
//sub_addr  内部寄存器地址
void RX8010_Write_Bytes(unsigned char sub_addr,unsigned char bytedata)
{
                I2C_Start(); //*发送启动信号*/
                I2C_WriteAbyte(RX8010_WRITE);//*发送SLA+W*///0x64
                I2C_Check_ACK();
                I2C_WriteAbyte(sub_addr);
                I2C_Check_ACK();
                I2C_WriteAbyte(bytedata);
                I2C_Check_ACK();
                I2C_Stop();
}

/**************从RAM指定地址读出数据************/
//slv_addr  器件地址
//sub_addr  内部寄存器地址
unsigned char RX8010_Read_Bytes(unsigned char sub_addr)
{
                unsigned char Dat = 0;
                I2C_Start();
                I2C_WriteAbyte(RX8010_WRITE);
                I2C_Check_ACK();
                I2C_WriteAbyte(sub_addr);
                I2C_Check_ACK();
                I2C_Start();
                I2C_WriteAbyte(RX8010_READ);
                I2C_Check_ACK();
                Dat = I2C_ReadAbyte();
                I2C_Stop();
                return Dat;
}

/**************向时钟写入时间************/
void Set_RX8010SJ_Time(unsigned char yea,unsigned char mon,unsigned char da,unsigned char hou,unsigned char min,unsigned char sec,unsigned char week)
{
        unsigned char temp = 0;

        temp=B_BCD(yea);
    RX8010_Write_Bytes(0x16,temp);

    temp=B_BCD(mon);
    RX8010_Write_Bytes(0x15,temp);

    temp=B_BCD(da);
    RX8010_Write_Bytes(0x14,temp);

    temp=B_BCD(hou);
    RX8010_Write_Bytes(0x12,temp);

    temp=B_BCD(min);
    RX8010_Write_Bytes(0x11,temp);

    temp=B_BCD(sec);
    RX8010_Write_Bytes(0x10,temp);

    temp=B_BCD(week);
    RX8010_Write_Bytes(0x13,temp);
}

/**************从时钟读出时间************/
void Get_RX8010SJ_Time(void)
{
    calendar.w_year=RX8010_Read_Bytes(0x16);
//    calendar.w_year=BCD2HEX(calendar.w_year);

    calendar.w_month=RX8010_Read_Bytes(0x15);
//    calendar.w_month=BCD2HEX(calendar.w_month);

    calendar.w_date=RX8010_Read_Bytes(0x14);
//    calendar.w_date=BCD2HEX(calendar.w_date);

    calendar.hour=RX8010_Read_Bytes(0x12);
//  calendar.hour&=0x3f;
//    calendar.hour=BCD2HEX(calendar.hour);

    calendar.min=RX8010_Read_Bytes(0x11);
//    calendar.min=BCD2HEX(calendar.min);

    calendar.sec=RX8010_Read_Bytes(0x10);
//    calendar.sec=BCD2HEX(calendar.sec);

    calendar.week=RX8010_Read_Bytes(0x13);
//    calendar.week=BCD2HEX(calendar.week);

}

#ifndef _BSP_RTC_H
#define _BSP_RTC_H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RX8010_READ   0x65
#define RX8010_WRITE  0x64

// register address , for RX-8010SJ
#define RX8010_ADDR_SECOND      ( 0x10 )
#define RX8010_ADDR_MINUTE      ( 0x11 )
#define RX8010_ADDR_HOUR        ( 0x12 )
#define RX8010_ADDR_WEEK        ( 0x13 )
#define RX8010_ADDR_DATE        ( 0x14 )
#define RX8010_ADDR_MONTH       ( 0x15 )
#define RX8010_ADDR_YEAR        ( 0x16 )
#define RX8010_ADDR_RSV17       ( 0x17 )
#define RX8010_ADDR_ALM_MINUTE  ( 0x18 )
#define RX8010_ADDR_ALM_HOUR    ( 0x19 )
#define RX8010_ADDR_ALM_WEEK    ( 0x1A )
#define RX8010_ADDR_ALM_DATE    ( 0x1A )
#define RX8010_ADDR_TMR_CNT0    ( 0x1B )
#define RX8010_ADDR_TMR_CNT1    ( 0x1C )
#define RX8010_ADDR_EXT_REG     ( 0x1D )
#define RX8010_ADDR_FLAG_REG    ( 0x1E )
#define RX8010_ADDR_CTRL_REG    ( 0x1F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int     w_year;
    unsigned char    w_month;
    unsigned char    w_date;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temper_H;
    unsigned char    temper_L;
}Calendar_OBJ;

extern Calendar_OBJ calendar;    //日历结构体
extern unsigned char const mon_table[12];    //月份日期数据表

void RX8010_Write_Bytes(unsigned char sub_addr,unsigned char bytedata);
unsigned char RX8010_Read_Bytes(unsigned char sub_addr);
void RX8010SJ_Init(void);
void Get_RX8010SJ_Time(void);
void Set_RX8010SJ_Time(unsigned char syear,unsigned char smon,unsigned char sday,unsigned char hour,unsigned char min,unsigned char sec,unsigned char week);//设置时间

#endif

main.c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LCD1602.h"//??LCD1602???
#include "RX8010.h"//??DS1302???

bit flag200ms = 0;       //200ms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 = 0xAA;
        unsigned char str[12];   //字符串转换缓冲区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  //T0定时1ms
//    RX8010SJ_Init();  //初始化实时时钟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Set_RX8010SJ_Time(21,7,1,10,00,00,4);

    while (1)
    {
                if(flag200ms)
                {
                        flag200ms = 0;
                        Get_RX8010SJ_Time();

                        if(t != calendar.sec)
                        {
                                str[0] = '2';
                                str[1] = '0';
                                str[2] = (calendar.w_year >> 4) + '0';
                                str[3] = (calendar.w_year & 0x0F) + '0';
                                str[4] = '-';
                                str[5] = (calendar.w_month >> 4) + '0';
                                str[6] = (calendar.w_month & 0x0F) + '0';
                                str[7] = '-';
                                str[8] = (calendar.w_date >> 4) + '0';
                                str[9] = (calendar.w_date & 0x0F) + '0';
                                str[10] = '\0';
                                LCD_ShowString(0, 0, str);

                                str[0] = ( calendar.week & 0x0F) + '0';
                                str[1] = '\0';
                                LCD_ShowString(11, 0, "week");
                                LCD_ShowString(15, 0, str);

                                str[0] = (calendar.hour >> 4) + '0';
                                str[1] = (calendar.hour & 0x0F) + '0';
                                str[2] = ':';
                                str[3] = (calendar.min >> 4) + '0';
                                str[4] = (calendar.min & 0x0F) + '0';
                                str[5] = ':';
                                str[6] = (calendar.sec >> 4) + '0';
                                str[7] = (calendar.sec & 0x0F) + '0';
                                str[8] = '\0';
                                LCD_ShowString(4, 1, str);

                                t = calendar.sec;
                        }
                }

    }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执行200ms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200m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200ms++;
    if (tmr200ms >= 200)  //定时200ms
    {
        tmr200ms = 0;
        flag200ms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