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这个电路右边继电器那块的工作原理和为什么这么连接?这两个电压表是干嘛的

楼主:
请问大神这个电路右边继电器那块的工作原理和为什么这么连接?这两个电压表是干嘛的?

网友A(2024-05-30):
有些不明白,左侧电压表测量管压降右侧电压表测量电源电压?

网友B:
一、工作原理:
P16输出低电平,三极管Q3截止,继电器线圈无电流,开关触点无动作,D3不得电。
P16输出高电平,三极管Q3导通,继电器线圈有电流,开关触点切换状态,D3得电导通点亮。
这是典型的继电器驱动电路,三极管也可以选用PNP型管,逻辑相反。
二、为什么这么连接:
单片机是5V供电,继电器控制的电路是12V供电,两者电压不同,继电器起到隔离的作用,即常说的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小电流控制大电流。这种驱动电路也可以用光耦器。
三、两个电压表的作用:
电压表是仿真中便于观察电压变化而加入的,是对初学者理解电路工作而设的,高手一般不用。
四、改进建议:
1.R1阻值应选用4.7k-10k。
2.R3应选用2K左右。
3.如果继电器只是用来控制D3,那意义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工作原理:
P16输出低电平,三极管Q3截止,继电器线圈无电流,开关触点无动作,D3不得电。
P16输出高 ...

那这个蜂鸣器这块是怎么设计的,他为啥没加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工作原理:
P16输出低电平,三极管Q3截止,继电器线圈无电流,开关触点无动作,D3不得电。
P16输出高 ...

蜂鸣器这块是怎么工作的?是低电位时响还是高电位时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这块是怎么工作的?是低电位时响还是高电位时响

IO出低电平响,出高电平不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蜂鸣器这块是怎么设计的,他为啥没加电阻

不加电阻是不对的,仿真虽能成功,实际电路一定有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加电阻是不对的,仿真虽能成功,实际电路一定有加。

那我这加个电阻影响现在的电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加电阻是不对的,仿真虽能成功,实际电路一定有加。

要是加电阻的话,应该加多大的电阻。怎么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是加电阻的话,应该加多大的电阻。怎么算的?

限流电阻的阻值,跟单片机IO口的灌电流范围、驱动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负载(继电器或蜂鸣器等)的功率都有关系,阻值一般选4.7k-10k。驱动继电器,因功率较大,可选4.7k,驱动蜂鸣器,功率较小,可选10k。当然并不绝对,在范围里面选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加电阻的话,应该加多大的电阻。怎么算的?

比如蜂鸣器大概20MA电流,三极管放大倍数保守50,要饱和就需要20除50=0.4ma,基极压降0.7,5-0.7=4.3,4.3÷0.4=10K左右。
话说直接用CPU的脚带蜂鸣器就行了,为啥还得浪费一个三极管啊。
实际上有源蜂鸣器的电流可能都没有2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加电阻的话,应该加多大的电阻。怎么算的?

刚实测了一下,5V的有源蜂鸣器工作电流20.8MA

网友E:
Q3为NPN型,高电平导通。P16为低电平时,Q3不导通,线圈两侧无压差,继电器不吸合,LED断路

网友E:
P16给低电平,三极管不导通,线圈两侧无压差,继电器不吸合,LED断路。P16给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线圈两侧存在压差,继电器吸合,LED发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工作原理:
P16输出低电平,三极管Q3截止,继电器线圈无电流,开关触点无动作,D3不得电。
P16输出高 ...

我这个要是换成PNP型三极管,是不是让他低电平导通?电路怎么改啊?

网友F:
三极管Q3相当于一个开关,工作在饱和区,Q3饱和时的特点是Vce约为0.2-0.3V左右 P16输出低电平,三极管Q3截止,继电器线圈无电流,继电器触点无接触 负载电路无电流流过 P16输出高电平,三极管Q3导通,继电器线圈有电流,触点闭合,负载电路导通有电流流过。二极管为续流二极管  防止继电器产生的反向电流烧毁Q3  左侧电压表是用来监控Q3的饱和压降的右侧电压表是用来监控负载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