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PCB设计的疑问

楼主(2024-05-30):
哈哈!各位大侠我又来骚扰大家了!就是那个立创自动布线虽然可以布通但却乱七八糟。怎么回事?难道要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摆布吗?

网友A:
难道要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摆布吗?
是的,得用手动,一个一个来。可以这么说,所有已经制造出来并应用于商业的PCB,没有一片是自动布线的。

网友B:
鸡肋的功能

网友C:
嘉立创自动布线,有时候没有线的地方都给你画出线来。

网友D:
除非加入AI技术,否则自动布线毫无用处。

网友E:
全世界都没有一个靠谱的自动布线

网友F:
你说对了:所有元器件都要你用手一个一个摆。
你可以这么理解:世界上所有的PCB板子都是工程师拿手一个一个元器件摆放、一条线一条线画出来的,画板、制板、焊接、编程、测试,功能不行?再来一遍;画板、制板、焊接、编程、测试、送检不过?再来一遍……就是这样。

网友G:
那元件肯定要自己一个一个的慢慢摆呀。。。自动布线唯一的用处,就是当你的图比较复杂,有些线走不通了,你可以用自动布线走一下,看看能否借鉴,最后都要自己拉线

网友H:
当然,基本所有pcb都需要手动布线。eda提供网络连接,确保你自己不会连错

网友I:
可以做一个人工智能AI布线机器人

网友J:
自动布线可用,但规则要设,规则设的越细致,效果越好。
比如每个网络的线宽、线距、线长、走线层、过孔个数、拓补方式等,都可以设的。
你一上来,啥都没做,就开始自动布线,布通算是运气好,要是能用更是奇迹了!

网友K:
嘉立创的自动布局真的不怎么样,据说还在开发中。自动布线还好,手动布局后设置好布线规则再进行自动布线,但是出错也很多。

网友L:
人工智能也要自己规划好元件的位置!

网友M:
PCB布线第一原则: 不要使用自动布线
元件要自己一个一个的去放,线要一条一条的去点,或者可以多条同时点布线,但不能自动布线

网友N:
基本都是人工布线,等到自动布线可以用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的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

网友O:
现在应该只能手动摆

楼主:
今天几乎是大半天画了一张板子稍微有了点经验,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鼎力支持!看看我的成果: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今天几乎是大半天画了一张板子稍微有了点经验,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鼎力支持!看看我的成果:

再告诉你一个
直线不要走直角,更不要有锐角,有直角的地方,把它补成135度角
你会发现,你的PCB有点不一样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再告诉你一个
直线不要走直角,更不要有锐角,有直角的地方,把它补成135度角
你会发现,你的PCB有点不一样 ...

明白,谢谢啦!

网友P:
优化元件布局:在自动布线之前,手动调整元件的位置,使其更加合理,为布线提供足够的空间。

调整布线规则:根据电路的具体需求,合理设置布线规则,比如增加走线宽度、调整间距等。

手动布线关键部分:对于电路里面特别复杂或重要的部分,可以先手动布线,然后再让自动布线处理其他部分。

使用更高级的布线策略:立创EDA可能提供了不同的布线策略或算法,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获得更好的结果。

逐步优化:可以先让软件自动布线,然后手动调整不合理的线路,逐步优化布线结果。

网友Q:
是的,PCB设计90%在布局,10%在布线。好的布局也可以提高PCB的电气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P:
优化元件布局:在自动布线之前,手动调整元件的位置,使其更加合理,为布线提供足够的空间。

调整布线规 ...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R:
以前还在学校的时候,是有学Protel画图的,教材中教的就有自动布线,所以自动布线基本是每个人都会的。
然后,学校组织了Protel的技能比赛,像我这种闲着没事的路人甲乙丙,就报名了。
比赛场地是我们平时上课的教室,比赛题目也是平时练习的题目。因为平时也偶然听几节课,(其余时间在睡觉),就一如既往地将平时练习的A-A-R施展出来。正当在场所有人都A-A-R时,监考员在边上小声地说了一句“自动布线还想拿奖?”,这话让我听到了,随即马上T-U-A,然后老老实实P-T,最后也成功画出来,提交,完成。
这次比赛,我得了个第二名。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感兴趣,第一名画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M:
再告诉你一个
直线不要走直角,更不要有锐角,有直角的地方,把它补成135度角
你会发现,你的PCB有点不一样 ...

这种低频电路,随便玩,没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今天几乎是大半天画了一张板子稍微有了点经验,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鼎力支持!看看我的成果:

首先,我先说明一下,我也是半桶水,不过我也针对上面这片板说一下我的感受:
这片板如果没意外的话,是一片STC89C51的开发板,个人建议,就不要用89C51了,STC有更多新的MCU,性能比89C51更好,价格更低。
如果使用STC,电路上似乎没有预留ISP的接口吧?
似乎缺少一个电源开关,STC烧程序是要冷启动的,有个电源开关会更方便一点。
稳压器7805,最好加个散热片,边上的电解电容也不能少。(电解电容不能靠近散热片)
零件要么都用贴片,要么都用插件,这么混着用会显得很混乱。就算混用,也要有选择性地选用零件,例如,
IO口上的LED,作用是指示用的,就使用插件封装会更好,体积更大指示更直观。如果使用贴片,因为紧贴在电路板上,多少会被旁边的芯片遮挡住。
复位开关可以放在更好操作的地方,现在夹在两芯片中间,多少有点尴尬。

网友S:
手动布线,一个个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R:
这种低频电路,随便玩,没问题。

入门的时候不严谨,以后想在做高频的时候再学习布线,那就太累了
我以前经常就是"差不多就行了",现在做产品了,就觉得很累,不是这出问题就是那出问题
最好是从开始学的时候就严格要求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R:
首先,我先说明一下,我也是半桶水,不过我也针对上面这片板说一下我的感受:
这片板如果没意外的话,是 ...

嗯,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入门的时候不严谨,以后想在做高频的时候再学习布线,那就太累了
我以前经常就是"差不多就行了",现在做产 ...

嗯,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