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igned Long的数据怎么把数据只到读后六位?

楼主(2024-05-30):
unsigned Long的数据怎么把数据只到读后六位,有没有大佬,求助

网友A:
低六位全是1的数是“63”,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这个数和“63”
做“按位与”运算,结果就只剩低六位了。

网友B:
你的“6位”是10进制还是2进制?讲不清楚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12345678你想读后多少?

网友C:
原数%1000000,就是按十进制保留后六位,原数%0x3F,就是保留二进制的后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六位全是1的数是“63”,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这个数和“63”
做“按位与”运算,结果就只剩低六位了。

十进制的就是2的32次方的后六位,这个怎么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进制的就是2的32次方的后六位,这个怎么读

地板的回复已经告诉你了,哪里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数%1000000,就是按十进制保留后六位,原数%0x3F,就是保留二进制的后六位。

比如11000000%1000000,那剩余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数%1000000,就是按十进制保留后六位,原数%0x3F,就是保留二进制的后六位。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