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焊盘点连接不上,线会自己绕开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2024-05-30):
两个焊盘点连接不起来,一个可以连,另外一个连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原理图没连对上

网友B:
不是同一个网路?话说线为啥是黄颜色的?

网友C:
应该是网络标号不一样

网友D:
一个原因是网络不一样,这种情况肯定是连不上的;还有就是规则,和别的网络间距达不到规则要求,不让你走线,比如不小心在那个焊盘旁边多了另一个网络的什么东西,这样路就被挡住进不去了。

网友E:
你把“设计规则…”设置错了,或是搞复杂了

网友F:
你好像是丝印层画的,怎么会连得上

网友G:
网络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H:
把两个零件移开看下,底下是否有其他零件被挡在下面了

网友I:
网络倒是一致的,但这种黄颜色网格线不象是导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络倒是一致的,但这种黄颜色网格线不象是导线啊

我也觉得这个线很奇怪,但是我不会改,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原因是网络不一样,这种情况肯定是连不上的;还有就是规则,和别的网络间距达不到规则要求,不让你走线 ...

那怎么办呢,求教

网友J:
这个现在用的是丝印层,画线前先选择顶层或底层信号线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现在用的是丝印层,画线前先选择顶层或底层信号线层

选了,还是画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呢,求教

用的是什么软件?整体的截图看看

网友K:
不是铺铜层吧。把整面截图上来,大家会容易看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L:
应该就是层选择错误了,在下方有一条层导航条,就是名称后面有颜色跟着的,点击TOP LAYER,这样连出来的线就是红色的,线就可以走了

网友M:
我原先遇见过一个器件的封装里,标识用的顶层/底层,又隐藏了。造成布线无法走那一个区域。

网友J:
AD应该有画线和画线路两个工具,你这个估计是用了画线工具来画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