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01 24V2A开关电源制作

楼主(2024-05-31):
本电路是对贴子:http://www.51hei.com/bbs/dpj-172592-1.html
中的原理图修改

骨架(YC-ER-2840).pdf

PT2201 24V2A开关电源原理图.pdf

楼主:
附件为高频变压器EER28L(PC40EER28L-2)的定制
注意:高频变压器与PT2201的工作频率有关,即RR36的取值有直接关系,附件高频变压器的定制,RR36的取值为49.9K,误差为1%。

EER28L(PC40EER28L-Z)的定制.pdf

楼主:
注意:由于轻载状态下 PT2201 会自动将频率降低到正常工作时的 1/3,那样如果 RI 过大,会造成轻载状态下有噪声产生。例如RR36取值100K时,会造成轻载状态下有噪声产生。附件提供PT2201中文说明书。

楼主:
1、开关电源的设计需要优化,不是能工作代表设计成功。
2、开关电源设计的重点是高频变压器,因此电路原理图需要标示同名端,需要提供骨架信息供生产厂家参考,需要提供磁芯型号、三明治绕制工艺、初级的电感量、漏感、测试频率等等。提供的材料越详细生产厂家越能接近你的设计。否则返工在烧你的银子。
3、设计产品必须阅读产品的说明书,我已上传了PT2201的中文说明书。必须读每一页的信息。例如PT2201说明书中对RR36的取值有要求,不能取大值,例如100K,由于轻载状态下 PT2201 会自动将频率降低到正常工作时的 1/3,那样如果 RI 过大,会造成轻载状态下有噪声产生。4、开关电源设计,每一个器件取值都会影响设计产品是否最优、产品寿命是否最长,例如,热敏电阻的取值,输入电解电容的取值,MOSFET的取值、输出整流管取值等等。
5、特别指出MOSFET的散热片和输出整流管的散热片设计也会影响设计产品是否最优、产品寿命是否最长。
6、电磁兼容设计特别重要,否则你设计的产品只能自己把玩了。
总之,开关电源设计是一个复杂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