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单片机通过并口驱动ad7606源程序

楼主(2024-05-31):
希望能帮到可以用到的小伙伴

#include "adc7606.h"

//AD_OS0 PG4
#define OS0_1()                GPIOG->BSRRL = GPIO_Pin_4
#define OS0_0()                GPIOG->BSRRH = GPIO_Pin_4
//AD_OS1 PG3
#define OS1_1()                GPIOG->BSRRL = GPIO_Pin_3
#define OS1_0()                GPIOG->BSRRH = GPIO_Pin_3
//AD_OS2 PG2
#define OS2_1()                GPIOG->BSRRL = GPIO_Pin_2
#define OS2_0()                GPIOG->BSRRH = GPIO_Pin_2

//PD11 CNVTA
//PB15 CNVTB TIM_CH3N/TIM8_CH3N/TIM12_CH2
#define CONVSTA_1()        GPIOD->BSRRL = GPIO_Pin_11
#define CONVSTA_0()        GPIOD->BSRRH = GPIO_Pin_11

#define CONVSTB_1()        GPIOB->BSRRL = GPIO_Pin_15
#define CONVSTB_0()        GPIOB->BSRRH = GPIO_Pin_15

//PD12 RANGE
#define RANGE_1()        GPIOD->BSRRL = GPIO_Pin_12
#define RANGE_0()        GPIOD->BSRRH = GPIO_Pin_12

//AD_RESET PB14
#define RESET_1()        GPIOB->BSRRL = GPIO_Pin_14
#define RESET_0()        GPIOB->BSRRH = GPIO_Pin_14

//AD7606 FSMC总线地址,只能读,无需写
#define AD7606_RESULT()        *(__IO uint16_t *)0x6C400000

AD7606_VAR_T g_tAD7606;                //定义1个全局变量,保存一些参数

static void AD7606_CtrlLinesConfig(void);
static void AD7606_FSMCConfig(void);

/*------------------------------------------------------------------------------------------------------------------------------
*****-----功能介绍:AD7606初始化
*****-----函数  名:AD7606_Init()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备    注:
------------------------------------------------------------------------------------------------------------------------------*/
void AD7606_Init(void)
{
        AD7606_CtrlLinesConfig();
        AD7606_FSMCConfig();

        AD7606_SetOS(AD_OS_NO);                //无过采样
        AD7606_SetInputRange(0);        //0表示输入量程为正负5V, 1表示正负10V
        AD7606_Reset();

        CONVSTB_1();                                                                //启动转换的GPIO平时设置为高
}

/*------------------------------------------------------------------------------------------------------------------------------
*****-----功能介绍:配置AD7606控制口线,FSMC管脚设置为复用功能
*****-----函数  名:AD7606_CtrlLinesConfig()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备    注:
------------------------------------------------------------------------------------------------------------------------------*/
static void AD7606_CtrlLines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使能FSMC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使能 GPIO时钟 */

        /* 设置 PD.00(D2), PD.01(D3), PD.04(NOE), PD.05(NWE), PD.08(D13), PD.09(D14),
         PD.10(D15), PD.14(D0), PD.15(D1) 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PE.07(D4), PE.08(D5), PE.09(D6), PE.10(D7), PE.11(D8), PE.12(D9), PE.13(D10),
                 PE.14(D11), PE.15(D12)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 PG12  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几个控制用的GPIO
                PG4/DCMI_D0/AD7606_OS0                                        ---> AD7606_OS0                        OS2:OS0 选择数字滤波参数
                PG3/DCMI_D1/AD7606_OS1                 ---> AD7606_OS1
                PG2/DCMI_D2/AD7606_OS2                 ---> AD7606_OS2
                PD11/DCMI_D3/AD7606_CONVSTA     ---> AD7606_CONVSTA        启动ADC转换CH1-CH4
                PB15/DCMI_D3/AD7606_CONVSTB     ---> AD7606_CONVSTB        启动ADC转换CH5-CH8
                PD12/DCMI_D4/AD7606_RAGE        ---> AD7606_RAGE                输入模拟电压量程,正负5V或正负10V
                PB14/DCMI_D5/AD7606_RESET       ---> AD7606_RESET                复位
                PB13/DCMI_D6/AD7606_BUSY                                ---> AD7606_BUSY    转换结束的信号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 GPIO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功能介绍:配置FSMC并口访问时序
*****-----函数  名:AD7606_FSMCConfig()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备    注:
------------------------------------------------------------------------------------------------------------------------------*/
static void AD7606_FSMC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init;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timing;

        /*
                AD7606规格书要求(3.3V时):RD读信号低电平脉冲宽度最短21ns,高电平脉冲最短宽度15ns。

                按照如下配置 读数均正常。为了和同BANK的LCD配置相同,选择3-0-6-1-0-0
                3-0-5-1-0-0  : RD高持续75ns, 低电平持续50ns.  1us以内可读取8路样本数据到内存。
                1-0-1-1-0-0  : RD高75ns,低电平执行12ns左右,下降沿差不多也12ns.  数据读取正确。
        */
        /* FSMC_Bank1_NORSRAM4 configuration */
        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3;
        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
        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6;
        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LCD configured as follow:
            - Data/Address MUX = Disable
            - Memory Type = SRAM
            - Data Width = 16bit
            - Write Operation = Enable
            - Extended Mode = Enable
            - Asynchronous Wait = Disable
        */
        init.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init.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init.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init.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init.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init.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init.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init.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init.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init.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init.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init.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init.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ini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timing;
        init.FSMC_WriteTimingStruct = &timing;

        FSMC_NORSRAMInit(&init);

        /* - BANK 1 (of NOR/SRAM Bank 1~4) is enabled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
*****-----功能介绍:配置AD7606数字滤波器,也就设置过采样倍率。
*****-----函数  名:AD7606_SetOS()
*****-----入口参数: _ucOS : 过采样倍率
*****-----返回  值:无
*****-----备    注:
                                                                                通过设置 AD7606_OS0、OS1、OS2口线的电平组合状态决定过采样倍率。
                                                                                启动AD转换之后,AD7606内部自动实现剩余样本的采集,然后求平均值输出。
                                                                                过采样倍率越高,转换时间越长。
                                                                                无过采样时,AD转换时间 4us;
                                                                                2倍过采样时 = 8.7us;
                                                                                4倍过采样时 = 16us
                                                                                64倍过采样时 = 286us
------------------------------------------------------------------------------------------------------------------------------*/
void AD7606_SetOS(AD7606_OS_E _ucOS)
{
        g_tAD7606.ucOS = _ucOS;
        switch (_ucOS)
        {
                case AD_OS_X2:
                        OS2_0();
                        OS1_0();
                        OS0_1();
                        break;

                case AD_OS_X4:
                        OS2_0();
                        OS1_1();
                        OS0_0();
                        break;

                case AD_OS_X8:
                        OS2_0();
                        OS1_1();
                        OS0_1();
                        break;

                case AD_OS_X16:
                        OS2_1();
                        OS1_0();
                        OS0_0();
                        break;

                case AD_OS_X32:
                        OS2_1();
                        OS1_0();
                        OS0_1();
                        break;

                case AD_OS_X64:
                        OS2_1();
                        OS1_1();
                        OS0_0();
                        break;

                case AD_OS_NO:
                default:
                        g_tAD7606.ucOS = AD_OS_NO;
                        OS2_0();
                        OS1_0();
                        OS0_0();
                        break;
        }
}

/*------------------------------------------------------------------------------------------------------------------------------
*****-----功能介绍:配置AD7606模拟信号输入量程
*****-----函数  名:AD7606_SetInputRange()
*****-----入口参数:ucRange : 0 表示正负5V   1表示正负10V
*****-----返回  值:无
*****-----备    注:
------------------------------------------------------------------------------------------------------------------------------*/
void AD7606_SetInputRange(uint8_t _ucRange)
{
        if (_ucRange == 0)
        {
                g_tAD7606.ucRange = 0;
                RANGE_0();        /* 设置为正负5V */
        }
        else
        {
                g_tAD7606.ucRange = 1;
                RANGE_1();        /* 设置为正负10V */
        }
}

/*------------------------------------------------------------------------------------------------------------------------------
*****-----功能介绍:硬件复位AD7606。复位之后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函数  名:AD7606_Reset()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备    注:
------------------------------------------------------------------------------------------------------------------------------*/
void AD7606_Reset(void)
{
        RESET_0();        /* 退出复位状态 */

        RESET_1();        /* 进入复位状态 */
        RESET_1();        /* 仅用于延迟。 RESET复位高电平脉冲宽度最小50ns。 */
        RESET_1();
        RESET_1();

        RESET_0();        /* 退出复位状态 */
}

/*------------------------------------------------------------------------------------------------------------------------------
*****-----功能介绍:启动1次ADC转换
*****-----函数  名:AD7606_StartConvst()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备    注:
------------------------------------------------------------------------------------------------------------------------------*/
void AD7606_StartConvst(void)
{
        /* page 7:  CONVST 高电平脉冲宽度和低电平脉冲宽度最短 25ns */
        /* CONVST平时为高 */
        CONVSTB_0();
        CONVSTB_0();
        CONVSTB_0();

        CONVSTB_1();
}

/*------------------------------------------------------------------------------------------------------------------------------
*****-----功能介绍:读取8路采样结果。结果存储在全局变量 g_tAD7606
*****-----函数  名:AD7606_ReadNowAdc()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备    注:
------------------------------------------------------------------------------------------------------------------------------*/
void AD7606_ReadNowAdc(void)
{
        g_tAD7606.sNowAdc[0] = AD7606_RESULT();        /* 读第1路样本 */
        g_tAD7606.sNowAdc[1] = AD7606_RESULT();        /* 读第2路样本 */
        g_tAD7606.sNowAdc[2] = AD7606_RESULT();        /* 读第3路样本 */
        g_tAD7606.sNowAdc[3] = AD7606_RESULT();        /* 读第4路样本 */
        g_tAD7606.sNowAdc[4] = AD7606_RESULT();        /* 读第5路样本 */
        g_tAD7606.sNowAdc[5] = AD7606_RESULT();        /* 读第6路样本 */
        g_tAD7606.sNowAdc[6] = AD7606_RESULT();        /* 读第7路样本 */
        g_tAD7606.sNowAdc[7] = AD7606_RESULT();        /* 读第8路样本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