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出 滤波降压稳压电路设计 有老哥能说一下设计怎么设计和编程?

楼主(2024-05-31):
AT89C51单片机作为整个系统的控制核心,根据接收到的指令或传感器信号,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来控制开关管的通断,从而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直流输出电路将输入的直流电压进行降压。当开关管导通时,输入电压加在变压器的一次绕组上,电能被储存起来;当开关管截止时,变压器二次绕组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电容器滤波输出,向负载提供直流电能。通过控制开关管的通断时间与周期,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滤波电路减小输出电压的波动和噪声,提高输出电压的稳定性。降压电路将输入的直流电压进行降压,采用开关电源技术,通过控制开关管的通断来实现电压的变换。稳压电路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避免因负载变化或输入电压波动导致的输出电压波动。开关选择电路用于选择需要降压的范围,通过单片机控制不同的开关管通断来实现。LCD1602可以实时显示输出电压数值和当前选择的降压挡位。对应于不同的降压挡位,设置不同的指示灯,通过单片机控制指示灯的亮灭状态来指示当前选择的降压挡位。
本设计的主要任务有一下几点:
1、实现直流输出电路、滤波电路、降压电路、稳压电路的控制;
2、将直流 DC12V,降压到直流 DC5V 直流;将直流 DC24V,降压到直流DC5V 直流;将直流 DC48V,降压到直流 DC5V 直流。;
3、三路输出具有开关选择电路,选择需要降压的范围;
4、LCD1602显示相关电压数值信息,及此时选择的降压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