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规格书多机通信疑惑

楼主:
各位,规格书上说通过知己转发是什么意思,哪位解释一下。

另外从机发送数据给主机,不是被二极管挡住了吗,怎么实现的。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5-31):
错别字, 知己 =〉 主机

意思是: 从机不能直接发给从机,只能从机先发给 主机, 再由主机 转发给 另一个从机。

网友B:
应该是排版错误,不是知己转发,应该是主机转发
RXD信号是低电平,所以二极管是可以通过的

网友C:
就是知道叫得是自己才回覆
主机的数据帧头需加上从机地址

网友D:
单片机IO默认状态是双向,置1。当从机TXD=1时,由于二极管的隔离,1传不出去,但是主机RXD默认=1,所以主机RXD=1;当从机TXD=0时,主机RXD通过二极管被拉低,所以主机RXD=0;由于二极管的隔离其中一个从机发送的数据只要主机可以接收,其它从机接收不到。也就是从机之间不可以通讯。只能够通过主机转发。

网友E:
楼上都讲得很详细,获益良多,多谢!

网友F(2024-12-21):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IO默认状态是双向,置1。当从机TXD=1时,由于二极管的隔离,1传不出去,但是主机RXD默认=1,所以主机 ...

讲的非常清楚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