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电路那为啥不加电阻,他是低电位导通还是高电位导通?

楼主(2024-06-01):
大神帮我解读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蜂鸣器那为啥不加电阻,他是低电位导通还是高电位导通。

网友A:
是低电位导通,三极管Q1基极也就是P20加上低电平蜂鸣器就会响

网友A:
低电位导通,在三极管Q1基极也就是P20加上低电位,蜂鸣器就会响

网友B:
Q1基极还是应该加个电阻的,虽然不加应该也没啥大问题,但是对于芯片IO还是个挑战的。

网友C:
基极不加限流电阻,会有大电流进入单片机,这在电路设计中是不允许的。尽管仿真能成功,但做实际电路必须要加电阻。

网友D:
PNP低电平导通,五伏电压加到蜂鸣器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