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时间不准确?

楼主(2024-06-01):
程序没问题,下载到实物运行也很正常,就是proteus仿真运行时,时间慢,定时10秒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里运行就误差不大,至少没有明显感觉,仿真就慢了,10秒过去,可能就只跑了8秒,晶振频率,系统频率,都是设置12M,与实物 没区别,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protues软件不是很完美
不管是对于入门学习的学生还是上班族的设计员,都有非常高的实用性,但是模拟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实际电路中有太多的误差,所以会导致最后的东西做出来可能不是模拟的结果

实物研究明白了,就不要研究仿真了。浪费时间。

网友B:
proteus仿真软件是电脑运行的,运行时也是要依靠电脑CPU资 源的,当电脑在运行其它费时软件时,proteus必然卡顿,表现出来就中软件计时不准。这是正常的。

网友C:
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之前在PROTEUS5.9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一般都在开发板测试单片机程序,所以现在新版本怎么样还真不知道

网友D:
proteus的定时器仿真偏慢,一般1秒的定时,需要设成0.8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ues软件不是很完美
不管是对于入门学习的学生还是上班族的设计员,都有非常高的实用性,但是模拟结果 ...

看来在这个软件上,纯粹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