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医疗仪器仪表医疗器等有特别重要的一环是-标定/校准

楼主(2024-06-01):
像体温计、额温计、血压计、血糖仪、尿酸机、血氧仪、心电图机等都需要标定吧?这些产品标定的原理和标定的流程有谁知道的不?来交流一下,看看谁的方法更好更能提高生产的效率器等有特别重要的一环是-------标定/校准

网友A:
所谓标定/校准,使用精度更高的仪器来测量精度低仪器是否在误差的范围内。

网友A:
例如3位半的数字万用表的标定/校准最低标准是使用4位半数万用表字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足够大了,估计写一本书也未闭能包含全面。

我一般温度和压力标定和矫正都是固化在出厂检验程序中,标定好的数据保存在固定区域供以后正常代码来调用或者访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足够大了,估计写一本书也未闭能包含全面。

我一般温度和压力标定和矫正都是固化在出厂检验 ...

配合上位机/mes系统与批量治具, 标定效率也可以很高的,这块成本量产时成本摊薄后多数都可以到可接受的范围,好像没有其它捷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配合上位机/mes系统与批量治具, 标定效率也可以很高的,这块成本量产时成本摊薄后多数都可以到可接受的范 ...

是的,量产的话上位机和治具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