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是如何实现硬件自检的?

楼主(2024-06-01):
是不是CPU执行BIOS里的自检代码

网友A:
机器上电后,CPU就从一个固定的地址(一般为FFFFFFFEH)开始执行预告安排的各条指令(各指令的集合就是bios程序),BIOS程序对主板各安装硬件设备依次查找检查,若有就执行相应检测程序,若无就跳过,BIOS就是专门检测连接在CPU上的输入及输出设备,是一个硬件系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