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 电机启动电容

楼主(2024-06-01):
   买的 电机启动电容,一般筒状 ,耐压250v,250 或 300 uf,
内部实际都是 两个 250v 470uf的电解电容 串联,再填充蜡油加以固定,
明显耐压不够,容量偏小,在频繁启动的场合 很容易坏。
   我用 2 个450v  560uf的电解电容 串联,刚好能装下,而且不需要蜡 固定,
在频繁启动的场合 也不会坏。

网友A:
换汤不换药

网友B:
这里强调的是不是电解电容,而是CBB电容,电解电容会出现危险!CBB电容具备自愈功能,电解电容有极性,不能直接用于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强调的是不是电解电容,而是CBB电容,电解电容会出现危险!CBB电容具备自愈功能,电解电容有极性,不能 ...

运转电容 是cbb 电容,启动电容 容量大,都是 电解电容 串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转电容 是cbb 电容,启动电容 容量大,都是 电解电容 串联

正负--正负 那么串吗?还是正负--负正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正负 那么串吗?还是正负--负正这样。

-与- 连接,两根 + 接交流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负--正负 那么串吗?还是正负--负正这样。

不能串联。一 般是负负相连,两个正接交流,如果空间足够最好并一个102的高压电容。

网友E(2024-09-04):
你就是2个1KV的电解电容也没人家薄膜电容好,而且这也不是串联,而是电容的负极接负极,这样总有一个电容的负极会承受正电压,电容很容易坏的。

网友F(2025-01-21):
电解电容反向串联代替cbb电容是过去电工不传绝学,但是容易损坏,现在有好的电容,也不是很贵,空调电容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G:
可以给每个电解电容并上一个大电流二极管,防止反向充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给每个电解电容并上一个大电流二极管,防止反向充电。

两个电容串联的目的是防止反向漏电流大,电容的反向漏电流就无法形成电流了
不用并二极管

网友I(2025-08-26):
什么年代了还用这种办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与- 连接,两根 + 接交流电

这个方法是对的,两个电解就组合成了一个无极性电容。

网友K:
很多这样用的,也非常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