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电阻阻值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
本程序使用STC8H8K64U单片机
测量0-100K的阻值时,读数没什么问题,但是测100K以上阻值时,显示结果不正常。
把电路中51K的阻值换成300K阻值,测试结果还是不行。

出现这种情况是那方面的问题呢。
以下是与测试阻值有关的程序。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TOL   900         //公差
#define VCC   5000        //电压常量(毫伏)
#define VCR   5100        //阻值常量
#define LIM   4000        //开路电压阈值常量(毫伏)

/*端口定义*/
sbit ADKA=P1^0;           //测阻1
sbit ADKB=P1^1;           //测阻2
sbit ADCA=P1^4;           //ADC1
sbit ADCB=P1^5;           //ADC2
sbit ADCO=P1^6;           //ADC4
sbit LEDG=P5^0;           //绿灯
sbit LEDR=P5^1;           //红灯
sbit HC595_SER   = P0^0;  //数据
sbit HC595_SRCLK = P0^1;  //移位时钟
sbit HC595_RCLK  = P0^2;  //锁存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数码管段码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black  -   H    J    K    L    N    o    P    U    t    G    Q    r    M    y
        0x00,0x40,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0x78,0x3d,0x67,0x50,0x37,0x6e,
//       0.   1.   2.   3.   4.   5.   6.   7.   8.   9.   -1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46};
uchar data dis_buf[4]={~0x3F,~0x3F,~0x3F,~0x3F};//显示缓存
/*全局变量*/
uint  VinA;                  //测电压A
uint  VinB;                  //测电压B
uint  RinD;                  //测电阻
uint  VADC;                  //ADC转换结果
uint  vector;                //向量
bit   flag=0;                //标志
bit   flag1=0;               //
bit   allow;                 //允许
uint  count;                 //计数
uint  count1;
uint  count2;
uint  VR;

/*本地子函数*/
void  Delay500us(voi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t);       //延时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ADC_Init(void);         //初始化ADC
uint  ADC_Read(uchar ch);     //读取ADC结果
uint  ADC_R(uchar dat);       //换算ADC电阻
uint  ADC_V(uchar dat);       //换算ADC电压
uint  exist_VR(uchar dat);    //测量VR存在
void  symmetry_VR(void);     //测量VR电阻程序
void  Send_595(uchar dat);    //595发送一个字节
void  DisplayScan();          //595多字节驱动数码管静态显示
void  Renewal();              //数码管缓存更新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RH,RL;
        //初始化端口模式配置
        P0M0 = 0x00;P0M1 = 0x00; //全部为准双向口
        P1M0 = 0x00;P1M1 = 0xfb; //除P1.2NC外全部高阻
        P2M0 = 0x00;P2M1 = 0x00; //全部为准双向口
        P3M0 = 0x00;P3M1 = 0x00; //全部为准双向口
        P4M0 = 0x00;P4M1 = 0x00; //全部为准双向口
        P5M0 = 0x00;P5M1 = 0x00; //全部为准双向口
        P6M0 = 0x00;P6M1 = 0x00; //全部为准双向口
        P7M0 = 0x00;P7M1 = 0x00; //全部为准双向口
        Delay_ms(100);
        ADC_Init();              //初始化ADC

        while(1)
        {
                        symmetry_VR();          //测量VR电阻
                        dis_buf[0]=~(table[20]); //卜表示K
                        dis_buf[1]=~(table[RinD/10%10]);
                        dis_buf[2]=~(table[RinD/100%10]|0x80);//加小数点
                        dis_buf[3]=~(table[RinD/1000%10]);
                        DisplayScan();           //显示阻值
      if(RinD<(1250-225) || RinD>(1250+225))//12.5K+/-18% 阻值超过误差或没有装VR
                        {
                                LEDG=1;               //绿灯熄
                                //LEDR=0;               //红灯亮 有缺陷
                                flag=0;               //继续
                        }
                        else                     //阻值正常
                        {
                                LEDG=0;               //绿灯亮 正常
                                LEDR=1;               //红灯熄
                                flag=1;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500us(void)             //500us@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_nop_();
        _nop_();
        i = 8;
        j = 43;
        do
        {
                while (--j);
        } while (--i);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 (t--)
        {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初始化ADC
void ADC_Init(void)
{
        P_SW2 |= 0x80;           //开扩展寄存器
        ADCTIM = 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
        P_SW2 &= 0x7f;           //关扩展寄存器
        ADCCFG = 0x2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2位结果右对齐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
//读取ADC结果
uint ADC_Read(uchar ch)
{
        ADC_CONTR = 0xc0|ch;           //启动AD转换
        _nop_();                       //小延时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return ADC_RES << 8 | ADC_RESL;//返回12位ADC结果
}
//ADC电阻换算公式:被测阻值=((固定分压电阻值*AD转换值)/(4096-AD转换值)
uint ADC_R(uchar dat)
{
        uint teme;
        ADC_Read(dat);                 //丢掉两次检测
        ADC_Read(dat);
        VADC=ADC_Read(dat);            //读取第x通道ADC结果
        teme=(VCR*(ulong)VADC)/(4096-VADC)-30;//计算阻值(减30为IO口限流电阻)
        return teme;
}

测试电阻接线图

测试电阻接线图

网友A(2024-06-05):
数据溢出了呗,把数据带进去人工计算一下就能知道哪里超范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溢出了呗,把数据带进去人工计算一下就能知道哪里超范围了。

感谢回复,换了一种电路和计算方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