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原边反馈反激芯片用于非隔离buck?

楼主(2024-06-02):
将440V直流降到5V给运放用,用稳压管费电,用开关芯片就是这种原边反馈反激最便宜了,3W芯片才一毛五
看双线圈那个图有点像buck结构,能不能改成buck用?不过我不懂fb引脚怎么接

网友A:
首先220V桥式整流和滤波后的电压约300V左右,而不是440V,二是GP8891芯片是反激开关电源芯片、因而不可以用在Buck电路上。

网友B:
国产400V转5V的buck芯片很多了,为啥要用flyback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400V转5V的buck芯片很多了,为啥要用flyback电路?

哪有很多,找都找不到,就算有也不会便宜到一毛五吧

网友C:
国产TO92封装的400V输入BUCK芯片便宜又好用,用一个电感,不需要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