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单片机的pc13 pc14 pc15引脚复用为普通io口问题

楼主(2024-06-02):
使用的stm32f030c8t6单片机,外部低速时钟的两个引脚怎么服用,新手,求大佬给出初始化部分代码。
下面是我设置pc13驱动led代码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但是我使用pc14作为按键输入时,参考了好多方法都不可以,请指教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这个需要remap很复杂的,用CubeMX给你生成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