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避障模块的小问题 检测不到低电平

楼主:
请问为什么的的stc89c52单片机检测不到他的低电平,
我的代码将它这个模块的out接到P2^4,
然后在代码中写入sbit avoid =  P2^4;

main函数中写入
while(1){
if(!avoid){
BUZZER_on;        //开启蜂鸣器
Delay1ms(200);//200毫秒延时
BUZZER_off;        //关闭蜂鸣器

}
}
在已经确定蜂鸣器可以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当我将障碍物品移动到红外模块前时蜂鸣器没有反应,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望各位解答。

网友A(2024-06-03):
首先应该确定一下,模块是否输出信号,把模块接上电源,用万用表测OUT,然后移动障碍物,或许还需要调节模块上面的电位器

网友B:
就是调节上面的电位器,看着模块上的led去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调节上面的电位器,看着模块上的led去调。

调节电位器输出led会亮灭变化,但是蜂鸣器依旧没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节电位器输出led会亮灭变化,但是蜂鸣器依旧没有反应

嗡鸣器是有源的吗?无源的你把延时调成1微秒试试。就是改成 Delayms(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嗡鸣器是有源的吗?无源的你把延时调成1微秒试试。就是改成 Delayms(1)

有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