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的64位操作系统电脑,下载stcispv.688版本后打开全是乱码,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4-06-02):
希望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装个虚拟机,用WIN7

网友B:
这么先进?都WIN11了,我用WIN10的64位就很好用

网友C:
下载一个最新版看看。这个现象估计是系统的文字编码设置导致的。

网友D:
没安装简体语言包吗?

网友E:
那就下载  STCISP-V6.94  版

网友F:
请设置为英文看显示是否正常,具体如何解决请咨询STC总部

网友G:
解决方法 1 安装win7  或win10系统  有些软件与win11兼容性不好
               2 下载安装最新版本的ISP软件
               3  使用英文版的ISP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