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修改了尺寸,怎么把PCB复制进去

楼主(2024-06-03):
    Altium Designer原先画好的PCB,由于板框尺寸修改了,不想重新画板,怎么复制到新的板框内,会这个功能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板子是多大的,是缩小尺寸吗?截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B:
板子尺寸没缩小的话,复制粘贴就可以;如果板子尺寸比原来的小,就只有重新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多大的,是缩小尺寸吗?截图发出来看看。

是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多大的,是缩小尺寸吗?截图发出来看看。

里面的文件复制到新的边框中,里面的文件改动很小,怎么操作

网友C:
删除敷铜,删除导线,重新布局、布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里面的文件复制到新的边框中,里面的文件改动很小,怎么操作

键盘,S,A然后ctrl+c,鼠标点一下板子任意位置,然后去ctrl+V

网友E:
把新的外形导入到PCB不就可以了
先把原来的外形删除
导入外形后,拖动外形到你现有的PCB上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