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要过耐压测试,做什么措施才能防止元件烧坏?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几天,能搜到的资料非常少,现在有块板子,打耐压测试(1500V 1S)容易烧坏数码管,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一下

网友A(2024-06-04):
没有电路图,只能猜,不能从根本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500V打在零火线上

那就是通着电打的了,220供电端有没有是有滤波?或者至少搞个安规电容也行

网友D:
为了防止在耐压测试中元件烧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检查和优化设计:    - 确保设计符合标准规范和元件的耐压能力。    - 使用具有适当电压和电流额定值的元件,包括电阻、电容、半导体器件等。    - 设计适当的滤波和保护电路,比如使用压敏电阻(MOV)或气体放电管来限制电压峰值。  2. 限制测试电流:    - 在设计时应当确保元件不会因电流过大而损坏,比如使用较大的电阻来限制电流。    - 在测试前先使用低电压测试,逐渐提高电压,以观察元件的反应并防止电流过大导致损坏。  3. 使用保护措施:    - 在测试前,可以对板子的输入和输出端口进行保护,如设置二极管或其他保护装置。    - 可以加入瞬间断电保护机制,一旦超过预定阈值立即切断电源。  4. 慢速充电及逐级加压:    - 在耐压测试过程中,应逐渐提升电压,而非一步到位。这样可以检测到可能在渐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可随时停止测试,从而减少损坏风险。     5. 环境条件:    - 确保测试环境符合规定条件,特别是湿度和温度对组件的影响。避免因环境因素导致的额外失效。  6. 增加保护元件:    - 在对特定重要电路或敏感元件测试时,可考虑添加额外的保护措施,比如保险丝或者可恢复熔断器来确保一旦出现异常电流时可以及时断开电源。  7. 备用板测试:    -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额外的备用板进行测试可以减少对核心产品板的影响。  8. 遵守规范和标准:    - 确保所有的测试程序和测试条件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以保证测试的可靠性以及对元件的适当保护。  在测试过程中,应密切观察板子和元件的反应,如有异常应立即中止测试。

网友E:
你说的是不是打高压?就是类似于探针之类的1500V去接触金属外壳和PCB?如果是这样的,那就是有部分的线路或者是原件离金属外壳太近了,这个是会有电弧的,很容易击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00V打在哪儿?通电打的?怎么会打坏数码管?

1500V打在零火线上

网友A:
使用过压保护电路,超压烧掉保险丝,不会对后面电路有影响。

网友F:
一般都要加安规电容

网友B:
1500V打在哪儿?通电打的?怎么会打坏数码管?

网友A:
使用热敏电阻串联220V的火线端

网友A:
使用MOV管并在220V输入端。

网友C:
板子的电源是这样的:先从220V进入,经过变压器转为12V,再经过7805转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