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驱动电机电路原理,不是很理解,望解惑

楼主:
首先看这个逻辑框图,我是这样理解的,给芯片的输入端一个高电平,取反变成低电平,二极管不导通(因为COM接的VCC 5V),那么输出低电平,这应该分析的没问题吧?
接着给芯片的输入端一个低电平,取反为高电平,这个二极管会不会导通呢?呃,似乎导不导通和输出没有关系哈,那看样子这个二极管似乎没啥用。
所以输出应该是高电平喽。

但是红字说的是ULN2003输出是集电极开路,那输出端要输出高电平得接个上拉电阻。但是我看这个示意图(每对达林顿管),这个COM端接的5V VCC啊,那跟这个COM端接着的二极管是啥意思?

连接电机时,输入高,输出低;输入低,输出的高还是低呢?
不是很理解。

下载

网友A(2024-06-03):
ULN2001D是一个八路反相达林顿阵列,可以将低电平信号转换为高电平信号,常用于驱动继电器、步进电机等。 使用ULN2001D芯片时,可以将它的输入端接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通过调节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B:
我们简单看  1B, 1C, E,  这三个口, 去掉 数字1   就是  EBC, 想到什么了?对,就是三级管的  基极(B),集电极(C),发射极(E) 。 E极接地,这是一个标准的 NPN管的控制电路,C接用电设备的 负极,B给高电平,三级管导通。用电设备开始工作。
然后再来看二极管,你已经知道了 COM 是接5V的, 那么,这个二级管是接在  5V 和  C极之间的,那么,关于这个,你又能想到什么? 假定,你用三级管驱动 继电器,马达这类设备,设备一头接 5V 一头接C极 那么在这个设备的两头 同时是不是还需要并联什么东西呢? 续流二级管! 所以,达灵顿框图里的二极管,就是续流二级管。是达灵顿关断时才有可能会导通的。 理解了么?

网友C:
ULN2003的输出有两个状态,输出低和高阻
输出低时,步进电机的线圈由VCC到2003通电产生磁力
高阻时,步进电机的线圈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D:
先不要管COM,先把OUT1/2/3/4和VCC之间的负载画出来。

网友E:
你这个框图的二极管有两个反了,这几个二极管是钳位二极管,将电平钳位在比二极管高0.7V的电平范围,达林顿管的功能,就是两个三极管并一起,起放大的作用,将电流放大,因此,当输入为高时达林顿管导通,可以通过大电流,电机可以转动,当输入为低时,达林顿管截止,不能流过电流,电机没有电流停止转动

网友F:
你这份手册有问题,右图中两个负极对地有二极管,明显方向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框图的二极管有两个反了,这几个二极管是钳位二极管,将电平钳位在比二极管高0.7V的电平范围,达林顿 ...

明白了,原来达林顿管就是两个三极管,我还以为是啥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们简单看  1B, 1C, E,  这三个口, 去掉 数字1   就是  EBC, 想到什么了?对,就是三级管的  基极(B) ...

好厉害!你讲得真好,现在我有点明白了,突然感觉到模电的重要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们简单看  1B, 1C, E,  这三个口, 去掉 数字1   就是  EBC, 想到什么了?对,就是三级管的  基极(B) ...

但是我还是有点疑惑,就是电机两端电压不同才会转动,那我如果让这个电机的两端接OUT1,OUT2电机是如何也不会转的,只有当电机一端接COM(5V),另一端接OUT,才会转,这该如何解释呢?
如果说IO口输出的是低电平,经ULN2003后按理说应该输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大概也该是5V吧?电机两端都是5V,电机还会转?
如果说IO口输出高电平,经ULN2003取反输出低电平,COM接5V,这样电机转我还能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这份手册有问题,右图中两个负极对地有二极管,明显方向错了。

何止如此,右图INPUT_B到E那个二极管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别看中文二手乐色资料,直接看英文一手的。

网友H:
多少年的芯片了,还讨论的这么热闹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们简单看  1B, 1C, E,  这三个口, 去掉 数字1   就是  EBC, 想到什么了?对,就是三级管的  基极(B) ...

透彻,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