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子母组合型防盗模块,麻烦给点设计思路

楼主(2024-06-03):
背景:用于工具的管理
思路:刷脸识别(通过模块完成)>单片机控制打开工具柜并录制视频>通过子母防盗模块的信号判定归还和借出清单
需求:
1.子母防盗的子模块需小型化,  每个工具我打算有单独的子模块,使用钢丝、电焊等进行固定
2,母模块通用,或者不要母模块
3,要有一定的防盗能力,不能拿个线短接,就把信号屏蔽了。
4,子模块不带电,母模块可以长期带电
5,价格要尽可能的底,单个子模块2块钱以内。大致可以理解我需要把每颗螺丝都装一个子模块。有几百个。
麻烦各位给点儿思路。
  我的想法是:
1.子模块使用不同的阻值的电阻。上位机这边检测阻值。但是。这似乎需要很多的IO口,
2.子模块可以发送一串数字,或者可以是一个内存,里面存上固定的数值。上位机定时读取这些数值。类似与can总线的形式。
麻烦大佬给些意见,最好有世面上现有的模块

网友A:
这个用RFID就刚刚好了,你去了解一下RFID仓管技术就好了

网友B:
这个看你的描述貌似只能分开IO吧,不然挂一条总线,你如何区分是哪个柜子打开和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RFID就刚刚好了,你去了解一下RFID仓管技术就好了

RFID 的卡倒是不贵,但是读卡器不能分辨物品的取出和放置。我需要东西放回来之后,是要放在指定的位置。放在其他位置,不予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的描述貌似只能分开IO吧,不然挂一条总线,你如何区分是哪个柜子打开和关闭?

柜子是只有一个门,类似金店买首饰的,刷脸识别进行开门,然后柜台里面的手镯都有一个子母模块,
记录里面的手镯在什么时候被拿出来,什么时候又放回去。同时还要做到,A位置的手镯放在其他位置不予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