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需要什么硬件设备?

楼主(2024-06-03):
单片机小白求问

网友A:
买个对应的开发板,接下来就是花时间不断的折腾(编程、调试)实现各种功能。

网友B:
电脑必需要有一台,台式或笔记本都可以,
可调电源,50、60元的足够,
逻辑分析仪,x宝上的20+的就行;
万用表必需有,精度价格不限;价格从便携的数字表3位半20元到台式5位半的,看你经济条件,指针的也能用。
调试器也得有,STC可以不用,很多型号自带调试器,STM8或32的只要一个STlink就可以了,其它型号的自便;
某论坛经常有送开发板的活动,送的开发板也都自带OB下载调试器,可以参与。没有就x宝买一片开发板。
串口小板。2303、CH340、FT232有就行。
电烙铁也要有,内热外热无所谓,有条件的用可调恒温型,不差钱再加一台热风器,几十元的也可以用。
杜邦线、常用器件能备就备点。洞洞板也可以来几片。排针、排座按需购买。
有这些,基本上就可以开干了。
以上这些以最低档位计算,大约200元上下,上不封顶(不算电脑的)
后期想更进一步,可以进一台100M的示波器。优先数字型,模拟的也可以。
小白不建议自己画板,板画错了都没地方找,买个开发板都有了。

网友C:
数字式万用表、J-LINK 仿真器 、STM32最小系统

网友D:
最低配置:一台电脑,一块开发板(带下载器)。就可以玩几个月了

网友E:
喜欢折腾的话就自己买一个89S51的芯片和一些排阻晶振电容LED灯万用板等等元件自己焊接一块单片机试验板,不想自己搞的话就直接买一块试验板,其实一开始不用太复杂,搞一些简单编程,点亮几个输出口等等就可以快速熟悉单片机工作原理。然后再一步步深入了解更深层应用,例如串口通讯,外部存储应用,8SEG数码管点亮,步进电机控制等等。然后再深入一些的就是LCD屏控,再深入就是最小片内系统,反正一开始不用太复杂就对了

网友F:
电脑,可以先买个51开发版,就够你刚开始学的了,后面再买各种传感器啥的,根据个人情况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脑,可以先买个51开发版,就够你刚开始学的了,后面再买各种传感器啥的,根据个人情况学习

免费申请一套51开发板 STC8H8K64U 入门

网友H:
从硬件方面而言,通常必需的硬件:数字式万用表、J-LINK 仿真器 、STM32最小系统

网友I:
实验板(开发板):
开发板是学习单片机的基础,它集成了单片机芯片、电源电路、晶振、复位电路、以及一些常用的外设接口如串口、GPIO、SPI、I2C等。开发板上通常还会配备LED灯、按键、蜂鸣器等基本元件供初学者练习使用。

编程器/烧录器:
编程器用于将编写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的存储器中。有些开发板自带了USB下载器,可以直接通过USB接口进行编程,而有些则需要额外的烧录器。

万用表:
万用表是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等电气参数的必备工具,对于调试电路和检测单片机工作状态非常有用。

电烙铁和焊锡丝:
用于焊接电子元件到电路板上。初学者可以选择迷你型电烙铁,它体积小、便于携带,适合焊接简单的电路。刀头电烙铁相比尖头电烙铁更加高效,适用于焊接贴片元件和直插元件。

面包板:
面包板是一种无焊试验板,用于搭建临时电路,方便学习者尝试不同的电路设计,而无需焊接。

电阻、电容、二极管、晶体管等基础电子元件:
这些是构成电路的基本元件,用于学习电路设计和单片机外设接口的实践。

电源:
提供单片机和其他电路元件所需的工作电压,可以是电池、稳压电源或是USB供电。

串口转USB适配器:
用于将单片机的串口信号转换为USB信号,便于通过电脑进行程序下载和调试。

示波器(高级学习):
虽然不是必需品,但对于深入学习和高级调试,示波器可以帮助分析电路的波形和信号,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编程软件和编译器:
这虽然不是硬件,但它是学习单片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软件如Keil、IAR、Arduino IDE等用于编写和编译代码。

网友J:
最少的就电脑跑仿真,多的光工具就有电烙铁,热风器,万用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电源。
开始建议买:
开发板,基本上该有的都有
核心板,面包板,杜邦线,各种小模块,电源,USB转TTL,万用表,有条件上示波器
再进一步 电烙铁,焊锡丝,助焊剂(建议助焊膏,比松香好用),电阻/容/感,三极管,二极管等,最好上示波器,几乎是必需品。
注:逻辑分析仪可以试试开源的树莓派RP2040的,核心板买回来就可以用,但要注意电压。
ps:反正入坑了你就会越买越多

网友K:
网购一些元件  如 STC89C51  11.0592Mz晶振 30Pf瓷片电容 发光管  数码管  电阻  电路板(洞洞板)芯片座
stc的烧录器 5v电源  蜂鸣器 按键 8050  8550三极管  网上下载keil c51 一台电脑  一本书即可
自己手工焊接一个51的最小系统  最好自己焊接 这样可以锻炼自己的硬件电路搭建能力 焊接好流水灯  数码管
按键  蜂鸣器等电路  硬件焊接完毕,就可以试着编写一些简单的流水灯程序 数码显示程序  中断   定时等等  先从简单的来练习  进而掌握51的存储结构  中断  定时  串行通信等基础知识

网友L:
就电脑,开发板,后期有什么需要可以加配件

网友M:
需要有一台稳定运行的电脑, 不一定要很贵的. 可以写代码, 看ic规格书.
需要一个串口接到单片机可以显示printf 调试信息.
最开始可以做一个STC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调led跑马灯, 呼吸灯, 日字型LED数码管, 独立按键. 这些精通了, 剩下学习部分就入门不难了.

网友N:
普中51板就暂时够了

网友O:
电脑一般就行不用太多要求 整个开发板 51开发板先入门  整个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