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各模块与单片机如何通讯的?

楼主(2024-06-03):
怎么看各模块与单片机如何通讯的?温湿度传感器、滑变模拟烟雾和燃气传感器、一个按键模拟红外传感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设置拨码开关,作为板子的地址(ID),通过读取板子的ID及采集的温湿度、烟雾和燃气等信息。

网友B: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单总线,单片机可以直接接收并处理它的数据。
模拟传感器,必须通过模数转换(A/D),单片机才能处理数据。AD芯片传输数据有并口方式、串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