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照明控制板电路问题

楼主(2024-06-03):
以上是一块照明控制板的电路图
SOP8是STC8G1K08A
VCC是12V 1Hz 方波信号
ACC是12V 双稳信号
当ACC有12V输入时,P55脚会推挽输出低电平,导通Q1 PMOS管
现在的问题是当ACC有12V输入时,Q1会发热然后烧掉
想请教一下问题在哪?如何解决?

网友A:
提供选择PMOS管散热器的具体信息,才能了解烧掉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选择PMOS管散热器的具体信息,才能了解烧掉的原因。

没有散热器,要加的吗?

网友B:
你要给单片机一个“稳定的GND”,目前的GND是浮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给单片机一个“稳定的GND”,目前的GND是浮动的。

会影响PMOS吗?
单片机的Vcc, Gnd压差被D3稳压在5.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散热器,要加的吗?

那是必须的

网友C:
你说Q1是发热烧掉的,考虑是不是电流太大,实际测一下电流,或者多并两个mos,电流值一定不要超过mos最大额定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影响PMOS吗?
单片机的Vcc, Gnd压差被D3稳压在5.1V

这种浮地的驱动方式,建议采用光耦做隔离。

网友D:
从提供的电路看,电路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NET1所接负载电路。另外,R3取值1K只能提供不到7ma的工作电流给单片机,不知是否足够。如果不足可以考虑适当降低R3的取值

网友E:
一、电流太大,超过场效应管功耗。二、导通不充分,场效应管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没看到U1的正确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