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T12-OLED问题求助

楼主:
这个STC15F2K60S2单片机的 6脚改到2脚
不知道怎么修改IO.哪个大佬教一下

程序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w3yQvpb_zOo9df47t-qzg?pwd=1111 提取码: 111

T12 OLED屏左边显示异常

用的这个固件

这个偏移是OLED屏的尺寸不对!

网友A(2024-06-04):
没代码,盲猜可能是Set_Pos的X命令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兼容ssd1306芯片和兼容sh1106芯片的差别,兼容sh1106芯片要从显存的第02行开始显示,所以楼上的设置显示位置函数最后一句应该是OLED_WrCmd((x&0x0f)| 0x0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代码,盲猜可能是Set_Pos的X命令有问题

谢谢,可能是要1.3的屏,我用的是0.96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兼容ssd1306芯片和兼容sh1106芯片的差别,兼容sh1106芯片要从显存的第02行开始显示,所以楼上的设置 ...

谢谢,可能是要1.3的屏,我用的是0.96的

网友D:
认真看完使用手册和代码注悉释,条件编译那里选择0.96寸屏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