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不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单片机P1口送段选,P0口送位选(原理上P0口接了VCC,默认上电应该是5V)
主函数。
共阴极数码管,动态显示。
段选给高电平,位选给低电平选中,延时消影,按理说应该稳定显示两个8.啊,为啥一个都不亮,不明白这段程序哪里有问题?

下载

网友A(2024-06-04):
接VCC啥意思?数码管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B:
看程序你应该是用的共阴数码管,你如果要让他一直显示88的话,就保留前三行就够了,消隐的做法要么多次执行,要么把延时加长,你这边直接把延时加到1s

网友C:
最好把电路图发上来,标明用的啥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VCC啥意思?数码管共阴还是共阳?

VCC 是5V的,数码管共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VCC 是5V的,数码管共阴啊

P0接VCC这是要烧掉它吗?

网友E:
检查一下延时函数,刷新不能太快。

网友F:
又是个打持久战的,楼主2023年1月份开始玩动态显示数码管的,一年半过去了,动态显示逐个点亮,逐

个发字段,延时多久都搞不清,p0口接vcc?我也是新手,玩单片机几年了都没看谁敢这么做,楼主不把

单片机干冒烟不罢休,还玩个嘚

网友E:
你的消隐思维是不对的。
程序先送段码再送位码,消隐应该是关闭位码;如果先送位码再送段码,消隐是关闭段码;当然消隐也可以段码和位码都关闭。

网友G:
消隐问题  延时太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0接VCC这是要烧掉它吗?

呃,有限流电阻的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又是个打持久战的,楼主2023年1月份开始玩动态显示数码管的,一年半过去了,动态显示逐个点亮,逐

个发 ...

首先,感谢你还点开了我的主页;其次,这个延时多久我确实不懂,我只知道人眼的暂留效应不超过24ms,P0口虽然接了VCC,但是还有限流电阻的,之所以接VCC是希望P0口可以正常输出高电平。最后,我单片机没冒烟,我承认我是菜鸟哈,谢谢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消隐思维是不对的。
程序先送段码再送位码,消隐应该是关闭位码;如果先送位码再送段码,消隐是关闭段 ...

谢谢你,我之前对这块还挺疑惑的,因为有的程序消影是关段码,有的程序消影的是关位码,我看得也是一头雾水。谢谢你,明白了!

网友H:
虽然  看不懂楼主文字描述里到底在说啥东西。
但是,从代码看,如果楼主电路没有瞎搞的话,
把  sbit  wela = P0; sbit dula = P1;
改成  sfr wela = 0x80; sfr dula = 0x90;
或者 改成  #define wela  P0
应该就能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虽然  看不懂楼主文字描述里到底在说啥东西。
但是,从代码看,如果楼主电路没有瞎搞的话,
把  sbit  we ...

为啥要这样改?

网友A:
哦,懂了,不能用sbit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虽然  看不懂楼主文字描述里到底在说啥东西。
但是,从代码看,如果楼主电路没有瞎搞的话,
把  sbit  we ...

是的,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