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是如何实现开机自检的?

楼主(2024-06-04):
主板是如何检测内存,显卡等硬件的。诊断卡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主板检测硬件的过程
开机自检:当电脑开机时,BIOS首先会进行自检(POST,Power-On Self-Test)。这个过程包括对系统的电路、存储器、键盘、视频部分、硬盘、软驱等各个组件进行严格测试。
关键性部件测试:BIOS首先会对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如CPU、内存等。如果关键性部件发生故障,机器会强制转入停机状态,显示器无光标,屏幕无任何反应。
内存测试:BIOS会根据CMOS设置中的内存检测方式(简单测试或详细测试)对内存进行测试。这通常包括1次或3次内存测试,并在屏幕上显示内存测试的完成情况和内存的类型、容量等信息。
显卡测试:BIOS会找到显卡的BIOS,由显卡的BIOS来初始化显卡,测试显卡内存、同步信号、视频检验并检查显示器接口,然后点亮显示器。在屏幕上会显示主板和显卡的相关信息,如型号、内存、BIOS类型、序列号和版本号等。
标准硬件设备检测:接下来,主板BIOS会开始检测系统中安装的一些标准硬件设备,如IDE硬盘驱动器、IDE光盘驱动器、FDD软盘驱动器、串口、并口等设备是否安装,以及这些设备的型号、参数、访问模式等。
错误提示:如果电脑在POST自检过程中发现了非关键错误或BIOS设置与实际的硬件不符,在屏幕的中下部将出现提示信息,用户通常可以按F1键继续到下一步。
诊断卡的工作原理
诊断卡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主板中BIOS内部自检程序的检测结果,通过代码一一显示出来。当电脑不能引导操作系统、黑屏、喇叭不叫时,使用诊断卡可以方便地知道电脑故障所在。诊断卡会插入到主板的扩充槽内,根据卡上显示的代码,用户可以参照自己机器所属BIOS的代码含义速查表,查出该代码所表示的故障原因和部位,从而清楚地知道故障所在。

网友B:
百度搜索第一条就是,你要自制电脑?

网友C:
诊断卡得到的代码是BIOS自检程序给的,因为有些新电脑开始取消PCI插槽,有些BIOS改向不再向PCI发代码,就收不到了,这时需要监听COM口之类的其他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得到的代码是BIOS自检程序给的,因为有些新电脑开始取消PCI插槽,有些BIOS改向不再向PCI发代码,就收 ...

现在新款电脑还有COM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新款电脑还有COM口吗

有些有,但大多没有,这时就必须从其他方接收数据了:LPC、PCI-E、SPI、JDP以及miniPCIe、EC、DEBUG口等

网友E:
接通电源,计算机首先自动运行主板BIOS芯片固化的程序,通常称为POST——上电自检 (Power On Self Test)。 完整的POST自检包括对CPU、系统主板、基本的640KB内存、1MB以上的扩展内存、系统ROM BIOS的测试;CMOS中系统配置的校验;初始化视频控制器,测试视频内存、检验视频信号和同步信号,对VGA接口进行测试;对键盘、软驱、硬盘及CDROM子系统作检查;对并行口 (打印机)和串行口 (RS232)进行检查。 自检中如发现有错误,将按两种情况处理:对于严重故障 (致命性故障)则停机,此时由于各种初始化操作还没完成,不能给出任何提示或信号;对于非严重故障则给出提示或声音报警信号,等待用户处理。

网友F:
其实他能自检说明没坏到真正的启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