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闪烁脉冲接收电路为什么这么复杂

楼主:
灯管每秒闪烁50次,每次亮300微秒,用红外接收管传递给单片机,累计闪烁的次数。这个电路图怎么看原理,直接用光敏加一两个三极管不能实现功能吗,感觉这图好复杂

网友A(2024-06-05):
一般红外收有载波频率的(如38K, 40K),内部应该有BPF电路。300uS(相当于3.33KHz), 如直接用40K的的接收可能距离很近,你可以找软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幅频特性。

网友B:
这个电路是稳定工作点用的,当电源电压变化时,工作点会做出一定的变化跟随。
还有2级放大电路,放大接收管的信号。

网友C:
不如使用运放简单